庐山20钻铣床,各位前辈帮忙!

楼主(2024-09-24):
入手一台庐山20钻铣床,准备全面保养下,从来没有维修过机床,肯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卖家离我40公里,包车给我送来了,运费150元!😄

包车

包车

网友:
坐等直播

楼主:
O(∩_∩)O哈哈~!不大折腾了,清洗下,全面润滑下,配个平口钱和变频器就完事了!

网友A:
莫氏几号(刀杆)?能不能用拉杆。

网友B:
汽油洗刷刷。轴承检查一遍,基本全部得换。间隙调整是关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汽油洗刷刷。轴承检查一遍,基本全部得换。间隙调整是关键。

这个看样子磨损并不大,不一定需要换轴承,有时候换了也未必比之前好。主要是做好清洗,调整好间隙。轴承清洗干净后打油。全部清洗可以用柴油浸泡或者用化油器清洗剂冲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氏几号(刀杆)?能不能用拉杆。

主轴没有拆,不知道!o(╥﹏╥)o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样子磨损并不大,不一定需要换轴承,有时候换了也未必比之前好。主要是做好清洗,调整好间隙。轴承 ...

关键,我没有拉马,也不想去折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莫氏几号(刀杆)?能不能用拉杆。

M12拉杆莫氏3号柄。

网友:
早些年庐山20还是很好的铣床了,让人想起那个神机的铣床,当年炒的很火,现在的村姑都不知咋样了。7045也大卖,就是太重了上不了楼,能上楼的不多,也就是庐山20,BF20,2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12拉杆莫氏3号柄。

有拉杆的好用,锥柄立铣刀拉住好的多。

网友A:
我建议你换轴承。这种钻铣床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主轴皮带轮轴两个轴承,升降套筒两套轴承。一般人卸莫氏锥柄时,都是把拉杆松几扣,用锤往下砸拉杆,力全部都传到套轴下轴承上,下轴承质量不好的话,设备使用的时候就有杂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换轴承。这种钻铣床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主轴皮带轮轴两个轴承,升降套筒两套轴承。一般人卸莫氏锥 ...

我没有修过机床,也没有拉马等工具,我那个也没有拉杆,钻夹头应该是撸扣了,被卖家焊死了!我也不知是什么柄的,主轴轴承,我正确给保养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M12拉杆莫氏3号柄。

庐山20是莫氏3号柄吗?O(∩_∩)O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庐山20是莫氏3号柄吗?O(∩_∩)O哈哈~

我记得是,公制m12

网友:
引用 楼主:
庐山20是莫氏3号柄吗?O(∩_∩)O哈哈~

柄可以确认是3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油洗刷刷。轴承检查一遍,基本全部得换。间隙调整是关键。

是莫式3号的吗?那个钻夹头可以打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油洗刷刷。轴承检查一遍,基本全部得换。间隙调整是关键。

那个钻夹头可以打下来呀?上面是个钻库套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莫式3号的吗?那个钻夹头可以打下来?

慢慢敲主轴顶部那根螺丝,用小铁锤别用太大力,就像冲击钻一样,每次轻点,频率高些,一次性力度太大可能把轴承就敲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