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20,初步检查👌

楼主(2024-09-24):
机床380,550电机,我没有380电,卖家给我发货前拍试机视频,没有问题!
初步检查,轴手摇一点也没有间隙,操作台有点紧,打看看后,缺润滑剂!
钻夹头估计掉头,焊死;台面有钻眼痕迹,略显粗糙,准备平面磨加工下!

网友A:
换220v电机,有体积同样大小的,要换个头大的,可把齿轮换皮带轮,声音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220v电机,有体积同样大小的,要换个头大的,可把齿轮换皮带轮,声音还小。

不会搞!O(∩_∩)O哈哈~

网友A:
小的销丁多,拆装时要看仔细,不能硬砸,柴油十点机油,刷一刷,除锈松动后再拆,运动部件都要刷油,轴承要换油,小另件要拆下放一走,不能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的销丁多,拆装时要看仔细,不能硬砸,柴油十点机油,刷一刷,除锈松动后再拆,运动部件都要刷油,轴承要 ...

昨天下午,那个微进给,拆了半节,放弃了!想把主轴座花键皮带轮取下把轴承涂油保养,无从下手!😭

网友B:
这种工作面没有太大必要磨,这个使用程度工作面的水平应该是没有破坏的,钻几个眼也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工作面没有太大必要磨,这个使用程度工作面的水平应该是没有破坏的,钻几个眼也不影响使用。

好的,那省事了!O(∩_∩)O哈哈~

网友:
电机好办,
一千瓦以下三相电机,并个电容就能接220v转起来 了,就是功率损失点。
我那个台钻就是一直这么用的。

也可以买个单相220v进三相200v出变频器,闲鱼百来块。
如果扭矩不够,电机改为三角形接法。

网友:
二手感应电机260?
以后要是需要换电机,可以再加点咸鱼淘个750w伺服套。
前两年大量口罩机被拆了,现在这类伺服的价格很好。

另外,伺服电机的动平衡做的非常好,空转基本无声。
低速扭矩也很大,适合钻铣床。
二手感应电机很多开起来自己能跳舞。

伺服做主轴电机很简单,怎么设置我发过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