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R的DSX9II咋样才能用来遥控GOOSKY S1?

楼主(2024-09-25):
首先热烈庆祝复活!
以前飞地平线MCPX,只有DSX9II控,打算入手新机玩玩,谷天的S1/S2。能不能继续使用JR控?

网友:
得用dsm-x的卫星

网友A:
我买了两个这样的DSMX卫星飞M1,每次两两分钟不到失控螺旋式炸鸡,不敢飞了,不知道是卫星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楼主:
好,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两个这样的DSMX卫星飞M1,每次两两分钟不到失控螺旋式炸鸡,不敢飞了,不知道是卫星问题还是主板问 ...

是不是收的二手翻车了?二手总是各种暗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收的二手翻车了?二手总是各种暗病

全新的,m1我已经是二进宫,第一次在飞鱼那买的,还没怎么飞坏了几个舵机,第二次模型展会上从彪老板那拿的我记得,那时候的彪老板还是彪伙计呢,最后准备扔了,最近又捡起来,是发现舵机可以和F120的通用,拆了一个F120的舵机过来装,试飞了几次还是无故炸鸡,彻底放弃,飞K120爽多了,电池通用,K120生不逢时,那时候没有好的小舵机,没有小的暴力电池,现在有不死舵机和S1、m1的电机加持,K120已经咸鱼翻身了

网友:
我也准备买新机,你准备买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全新的,m1我已经是二进宫,第一次在飞鱼那买的,还没怎么飞坏了几个舵机,第二次模型展会上从彪老板那拿 ...

目前最好的塑料微型舵机就是德晟2.5g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目前最好的塑料微型舵机就是德晟2.5g

我的就是你说的这个,我歪打正着存了一千个,前几年的事情了,当时搞了一批F22订单定了1000个小舵机,不过插头当时都定了jst1.0插头,我是前几天拆了一个舵机改反向才发现这舵机为什么有这么强的,它的波箱前面很牢固,不受后盖的影响,

这个真的是太强了,K120原装舵机一起混用,和反应速度完全一样,但耐炸程度,不能用耐炸形容了,简直就是不死舵机,我前年都装机了一直飞到现在,都是水泥地飞的,炸了无数次,尾管都换了好几根,舵机还是坚挺,也没啥虚伪

伟力这么大厂竟然找不到这样的舵机?还是本身就不愿意找,把舵机做成易损配件,把自己玩死了,我这个通过半业余中间商的渠道都能拿到11元的价格,相信大厂要拿就更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最好的塑料微型舵机就是德晟2.5g

我昨天在一个RF的微信群发这个舵机的照片并夸了一下,结果并群友嘲笑天天发这些垃圾,发现了好东西分享被人说成是垃圾,果断退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你说的这个,我歪打正着存了一千个,前几年的事情了,当时搞了一批F22订单定了1000个小舵机,不 ...

哈哈 那个舵机确实耐炸 整个电位器连杆都是整体削出来的 比平政的好多了 金属微型舵机也是德晟家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那个舵机确实耐炸 整个电位器连杆都是整体削出来的 比平政的好多了 金属微型舵机也是德晟家出的

估计这些小鸡厂家的金属都是找德晟代工的,蓝箭的真是太太垃圾了,出厂合格率太低,后期使用没炸鸡就坏掉的几率也很大

楼主:
用dsm接收机再接上dm-x卫星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dsm接收机再接上dm-x卫星就行了?

主板上只有一个卫星接口,只能挂一个卫星,挂不了大接收。另外的口是给sbus和蓝牙模块用的

网友D(2024-11-29):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你说的这个,我歪打正着存了一千个,前几年的事情了,当时搞了一批F22订单定了1000个小舵机,不 ...

给我转让几个吧,装个小飞机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我转让几个吧,装个小飞机玩

你自己去挑就行了吧 这舵机的特征是 短线只有5cm左右出线 如果被卡死无法做出相应动作或无新动作后2秒进入休眠 只有新信号输入后才会尝试继续运动否则继续休眠 这个休眠正常飞不用太在意因为直升机舵机信号一直在变化 另一种是长线直升机专用的 卡死后持续发力 容易抱死发热空心杯烧穿外壳

网友:
所谓不死舵机是不是扭力超过一定值就会出现卡死那种,板载电路板起码要3.5v以上供电才正常工作,直升飞机就不要用了,非常危险的,特别是1s的机器,工作的时候经常在3.5v以下,大动作卡死最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