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怎么打杆

楼主(2024-09-27):
老哥们,请问这两个动作应该怎么打杆

网友A:
你还不如模拟器自己飞,不一定要飞得这么好,感受一下打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不如模拟器自己飞,不一定要飞得这么好,感受一下打杆

我只是单纯好奇而已,我主要玩像真机

网友:
3D模式,向右打满保持住,当快倒过来时,打副螺距,继续翻到快正时,打正螺距,接着继续,这是横滚吧

网友B:
你是想在翻过来时掉一点高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在翻过来时掉一点高度吗?

跟固定翼桶滚差不多,就是不前进

网友:
这个就是直升机横滚,先练对尾,再练两侧,再练对头,熟练后在机身滚转到45°时给点尾舵,就可以在原地滚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