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直升機機頭罩不用遙控車殼這樣

楼主(2024-09-27):
為什麼直升機機頭罩不用遙控車殼這樣

网友:
这样就卖不了你598了

网友:
因为太软

网友:
丛前就有这样的头罩,现在见不到了。

网友:
遥控车我怀疑很多是从比例差不多的静态改过来的,现在都需要剪钳和喷漆。但是直升机静态的话就没有这么大比例了

网友A:
我倒是想要这种材料的罩。现在一个罩动不动几百元。而且炸机基本都炸头罩。搞得我飞的时侯都不敢装头罩。

网友:
直升机静态最大的见过小号手的休伊,和450級差不多大,像真机雷虎适配自家325的像真壳是这样的,但是有涂装

网友:
太软了,质感很差,以前就是吸塑的,550,700头罩就很大了,都是大面积光面,一捏就凹,喷漆也没质感,车壳都是内喷,你看8车5车的壳,就很廉价的塑料片,而攀爬车那种注塑的,非常重。最好的例子就是像真机壳,塑料的机身只在小机上,450级别再往上的都是用玻璃钢,又轻又有质感。对了这种吸塑壳只在伟力k110这种巴掌大的机上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想要这种材料的罩。现在一个罩动不动几百元。而且炸机基本都炸头罩。搞得我飞的时侯都不敢装头罩。

我以前买过450这种头罩,5块一个,两边还会变形,反正很垃圾,根本没有带的欲望

网友:
炸机最容易坏的地方肯定要做的最贵,否则怎么赚钱,弄个塑料的卖五六百肯定说不过去。几乎所有的飞机,空机配件按价格一排序,最贵的都是头罩。

网友:
头罩是进价最贵,运费最贵,动不动就磕了碰了,商家也不想拿货,厂家也不想做的玩意。环保查的这么严,头罩厂和打游击战一样,关键还没量,谁不想做成简单又便宜的?格局想开点,头罩的利润比配件利润少多了,换是商家也不想卖头罩。

网友:
车模的 一般是 pvc 的。 彩印pvc  。 批量成本低。最早出过。 也出过 pc 材质的。 我手上还有。 pc 的。 pc 不好上色。不容易做漂亮。  pvc 很脆。 但如果做厚膜吸塑或者 滚塑 估计可以。 但估计 还是 利益的问题。。 千年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