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dp3a改的k110尾无刷电调,刷的blheli程序,11.2版本

楼主(2024-09-28):
用dp3a改的k110尾无刷电调,刷的blheli程序,11.2版本,用的happymodle的0802电机,一直不断滴滴滴响,就是不转,不知道是电调blheli参数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谢谢各位提供经验和建议。

楼主:
用的happymodle的kv19000电机

网友A:
恰好我昨晚也在看这个东西,楼主买的这两样东西也正是我想买的,不过我更多是想给MCPX和NCPX主板升级双无刷做准备用的,我几年前1K收过一整套MCPX双无刷版本,还有500收过一台已经改了主无刷的mini CP ,最近又拿出来捣鼓了,发现主电调是一样的但程序不一样 ,我用的是NCPX主板引出来的信号,要BL电调才可以启动,但同样是BL电调,两者的程序不一样,好像mini CP 出来的信号是反的,所以刚好就是油门在熄火位置电机启动了,而另一个电调是正常的,
楼主可以试着把尾舵遥杆打到两边位置都看看

这种小电调现在在中国已经是白菜价了,1元几元的都有,但真正能用的都要35以上,差别就在程序上了

我是买了RF静大师的双无刷电调还没到货

改无刷在MCPX盛行的年代,2011-2015吧是一项非常可观的生意,养活了不少商家,现在像S1这类型的小鸡出厂就做到极致了,周边产品也就消失了差不多了,但50克的1S小鸡还是有不少玩的,

网友:
由于业余非专业出身,有时候碰到这种不能用的事情还是挺恼火的,我买了RF飞控武装130X也是由于油门通道原因一直没搞好,花了好多时间去研究无果,也是暂时落下了,转向研究1S双无刷小鸡鸡定速了,手上一大堆试验材料,小鸡鸡电池搞定、舵机搞定,飞行基本就是0成本,这种小鸡定速飞行在大厅就能随便翻,非常爽,虽然十几年人家已经早做到了,但毕竟是别人 ,自己体验过才爽

网友:
放手吧,我已经放弃了,有很多技巧,搞出来效果也不好,启动时候要特殊操作下,飞起来金鱼尾,锁尾效果一般。我昨天又还回去了。

网友:
k110买个8520电机4元。一个0802  mobula新的40大洋,尾巴位置更容易抖断。我已经断了两个0802电机了。无刷性能没提升反而增加了麻烦。滴滴滴滴的就是电调报错,没有正常引导电调自检完毕。k110无刷尾电调解锁流程,飞机上电,解锁,然后给最小油门,1秒内关闭油门,这时候电调接受最小油门信号,才开始工作,会有两个长滴音。

网友:
0802这个电机的安装座买不到吧

网友:
这个我比较有发言权。首先建议楼主放弃。原因如下,这个伪无刷一点也不好用,而且还费钱。还需要自己买支架或者自己打印。不好用体现在第一容易出问题,比如0802的电机线的尾巴容易被抖断。即使线安装好之后也要调整油门范围。飞机启动的时候一定按照固定的流程。飞机飞起来之后很容易有金鱼尾。也无法解决。就是尾巴抖来抖去的。另外也比较费钱,一个电调至少十几块,一个电机新的要40。原装的如果升级成大一点的空心杯的话也就四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恰好我昨晚也在看这个东西,楼主买的这两样东西也正是我想买的,不过我更多是想给MCPX和NCPX主板升级双无刷 ...

找到原因了,尾电机电调要连接到主电机电调取电就好了,之前想独自供电来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尾电机电调要连接到主电机电调取电就好了,之前想独自供电来着

电调驱动信号一般是要信号点+电源负极构成的,这个这么重要的信息都没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