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ito 82 甲醇发动机

楼主(2024-09-30):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saito 82 用威宝油是否可行,直机转固定翼,os105发动机用威宝30油没什么问题,我也是一直在用威宝飞,固定翼发动机没有经验,欢迎有实际经验的大佬给点意见,第一我也不想换油,ys油玩不起,或者有适合威宝油用的4冲程发动机吗?飞机是赛巴特 迈神 50 f3a

网友A:
很长时间没接触喂饱了,不知是否还结晶?如果不结晶肯定可以用,塞头82不挑油,自配油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长时间没接触喂饱了,不知是否还结晶?如果不结晶肯定可以用,塞头82不挑油,自配油都可以用

感谢,您的意思只要威宝不结晶就没问题呗?威宝也分批次,之前有一批次飞os46就结晶,后买的这批就没事

网友(2024-12-10):
还是YS 除了贵其他没毛病

网友:
5醇1麻的素油 再1:1和WP30%兑成15%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2025-01-19):
四冲程不能用蓖麻油

网友B:
可以用,每次飞完记得把油箱里多余的油抽出来,然后再启动发动机把机器里的余油烧光。 讲究的会再用好一点的油,比如YS,加进去启动一下,简称漱口。

买不起YS的,就往里面喷WD40。WD40便宜,就别省着用了。

如果长期放置不用的发动机一定要这么处理,要不然威宝专治各种不服,发动机能给你完全锈死,严重怀疑威宝用的硝基是硝酸,还是高纯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每次飞完记得把油箱里多余的油抽出来,然后再启动发动机把机器里的余油烧光。 讲究的会再用好一点 ...

感谢分享,这回心里有底了

网友(2025-04-03):
威宝不太行吧,还有个rapicon好像不错,不过我自己还是用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