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同时给接收机和热火头同时供电

楼主(2024-09-30):
如题,对油动直升机完全空白无知,敬请直机熟手指导。在启动发动机时,怎样给热火头供电?启动后,热火头需要断电吗,怎样断电?

网友:
首先你得拍的装备上来啊,用的什么点火器,现在都是用2S电直驱的,热火头点火的时候有个单独的开关
就我自己而言,我试过三种情况的点火器
第一种最原始的 ,充电手持热火头,启动的时候容易脱落
第二种就是电子点火器,从接收机取电或者并入接收机的取电插头,另外有个独立的点火开关,按下去是自动点火20秒然后熄灭
第三种是自制的的点火器,其实就是把第一个传统的手动点火器去头去尾,就是一个降压器,从接收电取电,点火后拔掉,可以固定在飞机上,也可以独立点火后就拔下来

网友:
你最好把我得油机视频都看一遍,各种各样的都有,从油机小白到学会玩明白

【油动模型直升机之-TG55N  OS55带泵发动机只会拉彩虹的油机佬】

网友:
模型直升机特别是油动的杀伤力特别大,要注意自身安全和他人安全,切不可在别人围观的时候玩,油机和电动的区别是,电动的一般失控后会自动熄火,油机如果你设置有问题,油门舵机没搞好发动机是会一直转的
切记

楼主:
仔细查看了得到的油动直机,四节18650串并出7.5v,两路同时输出,一路降压模块到6V给接收机,另一路降压模块到1.8V带开关给热火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仔细查看了得到的油动直机,四节18650串并出7.5v,两路同时输出,一路降压模块到6V给接收机,另一路降压模 ...

现在的电装根本不需要降压模块   直接2s直接上  热火头买一个甲醇油车的热火头点火器夹上  发动机打着后拔掉再起飞    嫌麻烦买个二合一点火器    KDS有   亚拓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装根本不需要降压模块   直接2s直接上  热火头买一个甲醇油车的热火头点火器夹上  发动机打着后 ...

直升机,发动机在机身里面,无法用“手榴弹”热火头点火器。是有插件和接线引出的。

网友:
买个简单的点火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