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vbar neo调试参数及体验

楼主(2024-09-30):
今天分享下vbar neo非Vlink的调试体验及参数先介绍下设备配置:XL520,futabaT16iz+7008,vbar neo6.4pro,好盈100A V4,futabaSBS-01RB转速回传

因为之前都用MB,10年前尝试过mini Vbar,当时没仔细调,感觉手感有问题就放弃了,最近再次尝试vbar,想感受下天花板级别陀螺仪的真实感受
电调油门线接在7008的三通道上,这里还是使用传统的接收机处理定速信号,neo只做陀螺仪功能,sbus线必须接sbus1上,不能接sbus2,这里要切记

好盈100A V4不支持好盈回传,这的确有点意外,查了下好盈回传支持的电调必须是V4版本,但是100A的不支持,所以就闲鱼淘了个futabaSBS-01RB转速回传,这个回传接在7008的sbus2上,遥控器对频时选择18ch模式

neo上的Aux1接7008过来的sbus线,ESC这里我接了电调的BEC,另外4个就是4个舵机插口了(注意,斜盘舵机可以先插上,尾舵在设置前不要插,因为neo里默认尾巴是宽频,而大多数尾舵都是窄频,软件设置后再插尾舵)

软件设置不多说,跟mini v8和K8都差不多,这里看下通道设置,选择futaba控的sbus模式,螺距,副翼,升降,尾巴使用6124通道,和遥控器里保持一致,motor和bank选择两个不用的闲置通道,因为使用遥控器里的飞行模式来切换normal-idle1-idle2,这里不使用neo的bank123概念,尾巴感度可以用遥控器调整,但需要将Aux2设置成5通道,右侧打上勾

飞行参数这里,根据个人手感了,个人觉得neo的飞行风格70-80最舒服,如果喜欢机械感很强还是用mb吧,敏捷度飞3D的基本都在110以上否则感觉翻滚很慢,斜盘感度这里要注意调到60,是的,的确很小,尾巴敏捷度也是110以上,尾巴感度控里调的是60%

斜盘博士帽第一个默认10,第二个paddle是模拟有副翼,所以关闭是0,第三个默认,第四个默认,第五个pitch pump,螺距加速,这个打开起始值30,做钟摆时会比较轻松,建议不要开太大,Expo调0,否则中立点附近会有点慢,需要的话控上调,collective平衡保持默认,lightness是neo的新功能,即传说中的补螺距,手感上让飞机更轻,建议开一点
尾巴博士帽基本都默认,collective这个要设置总螺距,上下各13度,这里就是26,循环螺距8-9,stop gain A 和B基本都在20-25,尾巴停止时柔软就调大,抖动了就调小,斜盘和尾巴两个优化Optimizer打上勾,等飞行手感适合自己时,把勾去掉锁定参数即可

希望这个帖子能帮助到使用futaba控配套neo的模友,再次感谢闲鱼收neo的卖家,这个卖家很Nice,从注册到设置一步步教我,要不是遇到这么好的卖家,估计靠论坛潜水上手需要折腾不少时间的,再次感谢!
预祝全国模友国庆爽飞,预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楼主:
忘记补充了,旋翼转速2400rpm/min,控上转速传感器设置成磁铁形式,齿轮比设置为电机极对数×齿比=40.77,目前飞行20起落,很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记补充了,旋翼转速2400rpm/min,控上转速传感器设置成磁铁形式,齿轮比设置为电机极对数×齿比=40.77, ...

电直用磁转速传感器是不是把探头靠近电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直用磁转速传感器是不是把探头靠近电机就行了?

不是,这个SBS-01RB两个线头接任意两根电机线,不需要探头,电动直升机不太方便装探头,如果用探头的话需要买SBS-01RM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SBS-01RB两个线头接任意两根电机线,不需要探头,电动直升机不太方便装探头,如果用探头的话需 ...

淦,我用的pl18,富斯的传感器都是探头的。另外16iz的天线关节能把天线夹断,你打开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淦,我用的pl18,富斯的传感器都是探头的。另外16iz的天线关节能把天线夹断,你打开看看吧

飞直机T16IZ的天线不用打开,完全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直机T16IZ的天线不用打开,完全没事。

我一般不打开的,除非飞模拟器

网友C:
100A有V4版本了?

网友:
这种技术贴一定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A有V4版本了?

外观和120A一样,估计是120A出来前的测试版

楼主(2024-10-30):
后来发现一个问题想请教下,博士帽滚转速率这个值设置超过120的值是否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