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的十字盘和911S的是否通用?

楼主(2024-10-01):
受不了,这么一点塑料,价格差了一倍。。。如果那个十字盘能拆下来更换就好了,但是固定得挺紧的,有没有好兄弟拆过?

网友:
都能给你自己修了,厂家就喝西北风,倒闭好几回都不够。现实是,不仅不能给你修的机会,而且还要容易坏了不容易买到。

网友:
本来就差价那么小 玩个航模真没必要这样搞

网友A:
十字盘非常容易拆下来的,完全可以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非常容易拆下来的,完全可以换的

可以说下用什么工具吗?
我感觉卡得挺紧的, 可能需要拔齿器(拉马)之类的工具, 可惜我没有

网友B:
不一样的,一个是120度,一个是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的,一个是120度,一个是90度

不是的,我的意思是把买来的911S的90度十字盘(分离),把那个十字的东西换到110的十字盘上面去

网友:
那就买金属的呗 金属最便宜的我买过个25块钱一整个的

网友:
用金属的吧

网友:
用刀再十字盘下面切一下,就很容易取出来了,不过炸机的时候会脱离,要重新装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