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harger充电器自定义平衡的高阶设定技巧

楼主(2024-10-01):
求教,icharger充电器有很多设定参数说明书里面并没有讲的很清楚,这里有个自定义平衡的设置里面几个设置选项设置不同的参数对充电的时间和最后充满的电压值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请教论坛大神,能不能将这几个设置的参数对充电有什么具体的影响详细说一下,论坛关于icharger充电器设置的帖子太少了,貌似全网都看不到几个,万分跪谢!

楼主:
尤其是这个平衡过充的电压值,快速平衡的数值是5mV而普通平衡和慢平衡的数值都是0mV,这个参数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公式,完全看不懂啊

网友A:
官网找个详细说明书,那个快速入门指南啥有用的都没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找个详细说明书,那个快速入门指南啥有用的都没写

还有详细说明书?我在鹰王群下载的说明书应该是详细版的吧?关键是406,4010,308,DX12……好想所有充电器说明书都是图中的这样说明

网友B:
这个英文也有,中文也有,公式也有。。。。
还不懂只能问鹰王了,你是他尊贵的客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英文也有,中文也有,公式也有。。。。
还不懂只能问鹰王了,你是他尊贵的客户。

这个只能是有实践经验的人来说说或者外网看到外国佬视频的讲解的,YouTube上面没有中文的,英文水平又有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只能是有实践经验的人来说说或者外网看到外国佬视频的讲解的,YouTube上面没有中文的,英文水平又有 ...

我有点没搞懂。
国内的东西,又知道鹰王,跑外网查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点没搞懂。
国内的东西,又知道鹰王,跑外网查资料?

icharger充电器的详细调参内网找遍了都没有呀!我也很好奇十年前那么多人用308充电器居然没人发一篇详细的调参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icharger充电器的详细调参内网找遍了都没有呀!我也很好奇十年前那么多人用308充电器居然没人发一篇详细 ...

因为大家都知道问鹰王呀。

网友:
最好还是默认为好

网友:
不用管这些, 最重要的是要检查平衡头接触是否ok

网友C:
敲碗新增涓流充电的功能,这样充电完成的后电压差异会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敲碗新增涓流充电的功能,这样充电完成的后电压差异会比较小。

DX8开涓流充电时间会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