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为什么电机斜着装能抵消反扭?

楼主(2024-10-02):
如图,单发电机会产生反扭,这个反扭的力会让飞机绕x轴旋转。假如从前往后看,螺旋桨是逆时针转,那么会给飞机一个绕着x轴顺时针偏转的反扭力。
很多人用“螺旋桨稍微往右倾斜”来克服反扭。但是有个问题,螺旋桨往右倾斜,那么不应该是给飞机一个绕z轴方向顺时针偏转(从上往下看)的力吗?反扭会给飞机一个绕x轴偏转的力,但是电机倾斜给飞机一个绕z轴偏转的力,二者根本就不在同一个轴,为什么还能抵消反扭呢?

网友:
不是为了抵消反扭而加右倾角,加右倾角能辅助抵消轴效应,还有很多其他好处,b站搜一下有几个视频讲的很清楚

网友:
以上图塞斯纳为例

从机尾看,一般电机安装会有右拉角和下拉角。机翼安装时和水平面会有个迎角,飞机在飞行时会产生抬头力矩,水平尾翼一般与水平线夹角为0度,不产生

抬头或低头力矩,电机下拉角产生低头力矩,与机翼迎角产生的抬头力矩抵消,保证飞机加油门时不会抬头,保持原状态。

从机尾看,螺旋桨顺时针旋转,飞机会有逆时针转的倾向,右拉是为了克服飞机逆时针转动的倾向。右拉为了克服螺旋桨产生的反扭力。

不同机型,下拉和右拉的角度也不一样。

网友:
右拉,会将高速气流吹向左翼,增大了左翼升力

网友:
很佩服楼主独立思考的习惯。很多人习惯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浅尝辄止,虽然解决当前问题够用了,但问题进一步演化时显然就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