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式三号锥柄80卡盘,准备用于庐山20主轴!😄

楼主(2024-10-02):
几年前,在我一个做机加工朋友处,看他把一个80卡盘用在他的沈阳25钻铣床主轴,作为铣刀和钻头夹具。和他交流下,他说
钻夹头用的费,一年用不知几个!所以想了这个办法,效果非常好!
买了庐山20后,看到朋友提醒我说是莫式三号钻库,所以某鱼淘了一个

莫式三号锥柄80卡盘,保养完成后安装上试机再发!😄一张毛爷爷,带正反爪!

网友A:
看着有点大,会不会和工件有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有点大,会不会和工件有干涉

庐山20钻铣主轴是62mm,80卡盘应该没有问题。不会看起来特别不协调。我那个锥柄不是3号的,是4号的,卖家也可能弄错了。这个应该对加工工件没有太大影响,关键就是夹装钻头和铣刀便捷!我的那个机加工朋友一直在用,效果很好!

楼主:
4号柄在咸鱼挂着呢!^_^

网友:
卡盘比钻夹头夹持力强多了,换它应该很好用。

网友:
看网上的视频,中东那边的作坊都是用卡盘当铣床的夹头用,这东西的轴向和径向受力比一般的钻夹头铣夹头强多了

楼主:

把500w电机加电容、改成220,在马哥帮助下,把4号锥柄花了30元改成3号柄,下午试机!😄
运行平稳!就是没有M10拉杆,掉头。今天再去改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500w电机加电容、改成220,在马哥帮助下,把4号锥柄花了30元改成3号柄,下午试机!😄
运行平稳! ...

加多大的电容?计算公式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多大的电容?计算公式有没有?

我的是550w,乘以0.4大概实22,我选的25wf的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550w,乘以0.4大概实22,我选的25wf的电容.

多谢多谢,我搞了个Z4002,电机是三项90瓦的,试过2.5VF的启动没力气,现在换上4VF的情况好点,多谢指教!!!

楼主:
试试铣削了一小节,效果不错!😄运行平稳,工件表面光滑,基本镜面,看看这几天试机大点工件。

w

网友C:
铣的不错,够用了,一般的很少用来加工硬金属,大部分是铝件,那效率刚刚的,象刨花雪片唰唰的下,很过瘾,庐山20这床子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铣的不错,够用了,一般的很少用来加工硬金属,大部分是铝件,那效率刚刚的,象刨花雪片唰唰的下,很过瘾, ...

它的3500斤自重和主轴62mm粗,稳定性相当出色!再上几张今天试机的图。最大量5mm,没有压力!^_^

楼主:
卡尺量的深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卡尺量的深度

能铣5mm说明这床子刚性很好,大厂的工业用的本身用料足,不容易坏,做工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500w电机加电容、改成220,在马哥帮助下,把4号锥柄花了30元改成3号柄,下午试机!😄
运行平稳! ...

好壮。刀好小。有一种看胖子JJ的感觉。。。

楼主:
把30多的铣刀加上去就好了!O(∩_∩)O哈哈~

网友:
机子好再加上卡盘的飞轮效应,刀花不错。

网友(2024-11-12):
钻床主轴用铣刀精度不行,影响粗糙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