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也来改个48手抛机(已上首飞视频)

楼主(2024-10-02):
不多说,上图

试舵,试抬杆。1s电池还没到,先用4s接1s试试看

飞前加了机腹轮,可以抛飞或者地面起飞。
首飞视频,懒得跑找了个小场地飞。最后一个8字转上房了。不过最终推油门下来了。动力足够用了,除了起飞视频全程不到半油。

网友:
改得好 值得借鉴

网友A:
改得不错,就是这动力能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得不错,就是这动力能行不?

今天飞了一下,动力足够用了

网友B:
这种动力中置方式怎么确定位置。

网友:
1020  75桨?

楼主:
8520 75桨,一半油门不会超过半油。休闲飞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动力中置方式怎么确定位置。

在动力抬起重心会稍微前移,降下会向后一点点。我这架是带动力是平飞,收油门会稍微有点抬头。设有油门升降舵混控,收了油门会有一点点降舵。目前状态无压力的好飞。但这种布局一定要注意动力比不能大。例如如果这个状态换成无刷,就绝对不会好飞,甚至飞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8520 75桨,一半油门不会超过半油。休闲飞的机

48单8520能滑翔起飞?我双8520都起不来,失策了,看来还得再玩玩,大哥你这机子整机多少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动力抬起重心会稍微前移,降下会向后一点点。我这架是带动力是平飞,收油门会稍微有点抬头。设有油门升 ...

按你这样说,基本就是起飞升空后无动力滑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你这样说,基本就是起飞升空后无动力滑翔了

自己想带动力飞就带动力飞,想无动力滑翔就滑翔,看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单8520能滑翔起飞?我双8520都起不来,失策了,看来还得再玩玩,大哥你这机子整机多少克?

8520搭75桨推力虽大些,电机温度比较高,已经换65桨一样飞。这个初衷就是要用尽量小的动力好飞。起飞重量67g。但因为翼载荷的降低,展弦比的加大,实际小动力就能维持平飞了。

网友A:
看来这动力足够了,改得不错。

网友D:
不错,这勃起,说来就来,一点不含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动力足够了,改得不错。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这勃起,说来就来,一点不含糊。

起立和放下都不拖泥带水

网友E(2024-12-03):
弹簧自动收纳的推力摇臂?有没有细节图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弹簧自动收纳的推力摇臂?有没有细节图学习下

没有弹簧装置,本身飞行中会有阻力,再加上有一些倾斜度,所以推油门会升起,收油门自己就落下去了。

网友F:
电机是用胶水固定吗,胶水会不会发热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