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一种星光环境下,不需要补光的无人机夜视摄像头

楼主(2024-10-03):
首先说明一下背景:
我们公司研发了一种夜视设备,已经量产出货
不同于传统的红外夜视,也不同于一般了解的ccd
在野外,无灯光,无红外补光,仅凭月光(甚至星光)照度下,呈现彩色图像;
效果还是不错的

目前做出各种大小的设备,最小的那款,直径一元硬币,长度不到15厘米

无人机不了解,也搜了一些夜视无人机的说明
要么在城市环境里,有很多路灯的情况下
要么用红外夜视仪,贵,且很多低温产品,或者隔着玻璃,下雨天,就无法用了
我们的产品,装在无人机上,不就可以清楚的在夜间飞行了吗?

请教的问题是
我的夜视设备,目前是通过TYPE C ,直接连手机,就可以观看夜视图像了
目前市面上销量较大的无人机,例如大疆,是否可以加载第三方摄像头?
需要做成什么接口,才可以和大多数无人机相连?
谢谢大神们指点一二

图片1  就是在高尔夫球场,四周无灯光,仅凭月光,距离50米看到的图像
图片2  是用华为mate 4手机直接拍摄的图像

网友(2024-12-26):
大疆不是开源的哦,应该不会让你接入吧,只能用他们的产品。还有红外  夜视不是烂大街了,便宜得很。热成像才贵吧

网友A(2025-02-03):
不便宜吧

网友:
dji不太清楚,不过穿越机一类的图传貌似很简单,接口和通信协议都是统一的。

网友:
用在无人机上感觉价值不大,夜市摄像头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