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丝锥推荐

楼主(2024-10-03):
各位坛友前辈大家好,大家平常手工的时候用的是怎样的钻头(M2、M3)和丝锥,尤其是小规格的,本人在甘肃小8线城市,工业有点欠发达,好多常用的小的钻头丝锥在当地的无法采购到,所以只有在线上购买,但是好多次采购来的东西都是大一钻,无法正常使用,所以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线上的那种的东西质量好点,以及大家经常在什么地方采购。谢谢大家!不胜感激!!!

网友A:
网上有那种配套一个号两个丝锥,我常用还行,特别好用的没用过

网友B:
买库存老货,旧货,过去国营大厂的。便宜,货好。

网友C:
钻头用苏氏或含钴的,丝锥通孔用先端型,盲孔用螺旋型,含钴机用丝锥,暗黄色。最好配用丝攻油

网友:
“但是好多次采购来的东西都是大一钻”——不明白啥意思?

网友D:
也不明白大一钻是什么意思,不过我只知道攻M3的丝,底孔只能是2.5mm,攻M2的丝底孔是1.6mm,经常用的话最好是超硬丝锥,不锈钢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不明白大一钻是什么意思,不过我只知道攻M3的丝,底孔只能是2.5mm,攻M2的丝底孔是1.6mm,经常用的话最好 ...

大一钻就是质量不过关或者假货的意思,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库存老货,旧货,过去国营大厂的。便宜,货好。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那种配套一个号两个丝锥,我常用还行,特别好用的没用过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钻头用苏氏或含钴的,丝锥通孔用先端型,盲孔用螺旋型,含钴机用丝锥,暗黄色。最好配用丝攻油

谢谢你的指点,太受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不明白大一钻是什么意思,不过我只知道攻M3的丝,底孔只能是2.5mm,攻M2的丝底孔是1.6mm,经常用的话最好 ...

谢谢朋友的指点,大一钻就是假货、质量不好的意思

网友:
网上买个三五次就有经验了。不把丝攻当耐用品。攻m2不锈钢的话,钱包还是比较出血的。攻m3不锈钢也要预先学习电火花取断丝锥课程

网友:
推荐含钴钻头或者硬质合金钻头,看你加工啥材料了。丝锥,含钴的个人体会不错。如果是搞不锈钢,那么自求多福了,因为加工硬化问题造成的断丝会让你抓狂。。。底孔直径和加工转速非常非常重要,必须按照规范来。不锈钢底孔可以略微放大一点点,必须用专用攻丝油。我目前用天工牌的含钴钻头和丝锥,感觉性价比还不错的。对了,直槽丝锥比较适合手工攻丝,相对不容易断。
用挤压丝锥也是可以考虑的,不过对底孔要求比较高,我估计你的条件暂时达不到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