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一种星光环境下,不需要补光的无人机夜视摄像头

楼主(2024-10-03):
首先说明一下背景:
我们公司研发了一种夜视设备,已经量产出货
不同于传统的红外夜视,也不同于大家了解的那种ccd
在野外,无灯光,无红外补光,仅凭月光(甚至星光)照度下,呈现彩色图像;
效果还是不错的

目前做出各种大小的设备,最小的那款,直径一元硬币,长度不到15厘米

无人机不了解,也搜了一些夜视无人机的说明
要么在城市环境里,有很多路灯的情况下
要么用红外夜视仪,贵,且低温环境下,无法辨别物体;或者隔着玻璃,下雨天,就无法用了
但我们的产品不受温度高低,下雨,玻璃等影响,装在无人机上,不就可以清楚的在夜间飞行了吗?

请教的问题是
目前市面上销量较大的无人机,例如大疆,是否可以加载第三方摄像头?
需要做成什么接口,才可以和大多数无人机相连?(目前是通过TYPE C ,直接连手机,就可以观看了
谢谢大神们指点一二

图片1  就是在高尔夫球场,四周无灯光,仅凭月光,距离50米看到的图像
图片2  是用华为mate 4手机直接拍摄的图像

我一起解释一下
1  目前是每秒30帧的视频输出
2  肉眼观察,看不到延时;软件工程师的说法,可能最多30ms的延时
3  输出有多种格式,例如  排线直接接显示屏;通过type c(4根线)接口连手机,手机屏幕直接观看
    也都没有明显的延时;
    我们之前的产品,服务要求很高的行业用户,也不容许有明显的延时
4  目前的产品,像装一节电池的小手电筒,体积不是很大的

网友A:
第一,以前是摄像头和图传分开,所以摄像头输出AV即可链接图传但是现在的数字图传摄像头和图传是一套。无法在外接特殊摄像头。

第二,大疆之类的也无法外接。

第三,需要解决体积问题。当然是越小越好

所以你只有低照度的图像设备,就只能去适配模拟图传,只要体积购小就完事了,输出AV即可。数字图传估计你还得自己开发一套图传和接收机,可能性不大。

网友:
而且据我了解,这种低照度的彩色镜头。延时都很高。。。。超过20毫秒。你就可以放弃了。。。没法用。

网友:
这个应该只能出图片吧,每秒60贞的视频肯定不行,是不是几十秒才一贞

网友:
楼上说的都是经验之谈,无人机上用关键还得响应速度,这也是目前高清数字摄像头和图传目前还无法完全取代传统模拟图传的主要原因,图上照片的效果看起来还不错但是如果是延长了曝光时间换来的无人机上应用那就不合适了,20毫秒延迟都能感觉出差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以前是摄像头和图传分开,所以摄像头输出AV即可链接图传但是现在的数字图传摄像头和图传是一套。无法 ...

感谢前面小伙伴的回复
我一起解释一下
1  目前是每秒30帧的视频输出
2  肉眼观察,看不到延时;软件工程师的说法,可能最多30ms的延时
3  输出有多种格式,例如  排线直接接显示屏;通过type c(4根线)接口连手机,手机屏幕直接观看
    也都没有明显的延时;
    我们之前的产品,服务要求很高的行业用户,也不容许有明显的延时
4  目前的产品,像装一节电池的小手电筒,体积不是很大的

楼主:
另外,如果各位大神有在上海的,我手上有多种产品,可以拿给你,晚上实际感受一下

网友B:
我觉得这个时候对这东西感兴趣,还大量采购的,弄不好要倒卖到境外冲突地区……

网友:
牛逼 索尼某型微光相机 就是星光月光机,iso是四万六还是四十六万我忘了,估计是划到特种侦查设备类别了,不对国内销售。这产品看起来对应侦查机关的需求。

网友:
看了下没索尼那个机器效果好 距离比你远的多的情况下噪点还比你好

网友:
这类产品穿越机上早就有过,不过技术都不成熟有兴趣考古可以看看我19年的帖子。我看您的产品主要问题有这个几个
1、输出视频是什么信号?模拟信号可以走5.8G图传,数字信号就比较麻烦了。数字图传兼容度不高,你需要满足那几种专用协议才行。
2、延迟多少?按照您现在说的1秒30帧再加上30毫秒的延迟用在低速航拍设备上勉强够用,但航拍夜视需求并不大。放在高速穿越机上50ms延迟比较合适100ms以内勉强能飞。所以这个当作第二摄像头比较合适。然后双图像叠加。
3、动态反应多快?穿越机飞行的环境变化大,变化快,飞过一个光源也就1s,之前用的夜视摄像头也有这个问题,光源一晃一片白,半秒才能恢复图像,飞机z早就炸了。
4、动态范围多大?夜晚飞行光源复杂,要抑制高光,不能光源周围一片白,要补偿微光,不能阴影内死黑没细节。图片上看微光一片糊,明显反差的字要看见,树枝地貌也要能看见才行。

网友(2024-11-16):
如果11楼描述的那几个问题能解决,那么你的输出信号是什么?如果是数字信号,mipi?还是H.264?或者是自己的编解码算法?需要多大带宽?  这几个参数明确的话,传输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前面小伙伴的回复
我一起解释一下
1  目前是每秒30帧的视频输出

能用TYPE-C传输那就好办了,接一个宽带数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