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不懂,开源遥控器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10-04):
之前只用过那种闭源遥控器(就是遥控器和接收机一套的),今天第一次听说开源遥控器,但在网上搜了半天还是没搞明白“开源”控到底是啥意思,是说一个遥控器可以通用多个接收机吗?纯萌新,之前没用过开源控,不知道好不好入门

i_f16.png?t=20140803

网友:
开源就是功能很多,很强大,就是比较复杂

网友:
发射模块是个硬件,硬件需要系统和驱动,
开源就是字面的意思,遥控器的系统代码是开源的,在网上大家都能找到,可以自己修改。

网友A:
就是软硬件设计完全公开的遥控器,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扩展功能,当然也包括扩展高频头。如果有本事逆向分析出其他接收机的通信协议,那就是万能控。

网友:
开源,是指遥控器的整个设计是开放的,公开的,主要包括硬件部分(电路图、元器件型号)还有软件(这个是核心),硬件部分其实大差不差,现在的单片机性能都很强,射频模组也很便宜,软件部分是核心,比较出名的开源软件系统有openTX和Deviation,很多遥控器其实就是基于这两个系统做的二次开发罢了,国内很多品牌遥控器还可以刷成这两个系统。
一般爱好者,开源的好出其实就是灵活、配置多、可以高频头兼容性大,很少有人真的去改代码实现自己想要的功能

网友:
opentx 已经没有更新,
已经用EdgeTX 系统取代,玩穿越都用开源控。可另加高频头,
1. 内置Elrs
或2. 内置cc2500
或3. 内置4合1

以上三款可另加高频头,我的内置cc2500另加Elrs 高频头

网友A:
哈哈,我就是用的开源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