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F803 1米翼展 2216 kv1400 40A电调

楼主(2024-10-05):
已组装完成,半成品机,安装发现电机架右偏角过大,右面垫了两个垫片,好像正了,机身买来时已粘好,这给安装电机带来了难度,另外平尾舵机和垂尾舵机线没法穿到机身内,从机身下部走线了,比较遗憾,机翼是采用两个O圈连接钩形木片固定,这个比较独特,电机架是钢片轧成的,电机架比较结实,但是右偏角过大,自己把机身内部用碳杆和粘布做了加强,希望耐炸,多飞些起落,以前飞过微风和冲浪者,心理紧张关应该过了,明天去飞,希望不要炸鸡

网友A:
这飞机我买过5个,应该就差你这个涂装没买。
1.电机用后出轴的,装机身里面,很好装。
2.平尾垂尾舵机先接个延长线,然后线先塞进去,垂到机头,就不用外走线了
3.翅膀我一般直接粘死
4.电机座有单独卖的,机身也不用加强,这飞机炸了8成都是电机座掉了或者头断了
5. 建议3s2200飞,动力以过1,满油速度大概98,4s满油速度128

网友:
对了,这飞机右拉角我没调过,飞起来没啥问题,注意舵量调小一些,不然太灵活。总的来说这飞机非常不错,除了侧飞不正,作为3A机入门挺好的。之前叫空中小精灵,去年换了个涂装改名了。我最新这架飞了好几百块电,除了轮子脏了,其他地方和新的一样

网友B:
飞机涂装好看

楼主:
电机座没粘牢,楞是没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我买过5个,应该就差你这个涂装没买。
1.电机用后出轴的,装机身里面,很好装。
2.平尾垂尾舵机先接 ...

感谢指导!

楼主:
买了个朗宇2216 kv1250后出轴电机,安装不了,电机架中心孔小了,电机轴根部凸起的一圈根本穿不过来电机架中心孔

楼主:
引用 楼主:
买了个朗宇2216 kv1250后出轴电机,安装不了,电机架中心孔小了,电机轴根部凸起的一圈根本穿不过来电机架 ...

楼主:
2216后出轴中心孔太小了,根部穿不过来

网友:
一根钻头甚至都不用电钻就搞定的事。

网友:
找把什锦半圆锉,几分钟搞定。有电磨头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