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为什么尾电机上不上灭弧电容?

楼主(2024-10-07):
那种几十块的玩具遥控车用的有刷
电机
,电机的两极上都焊有104电容而不是在电路板上焊接。
想问问有没有人试过在空心杯上焊接这种灭弧电容?这样可能可以增加下电机的寿命?

网友A:
猜测:玩具遥控车一般不调速,而直升机的尾电机一般要有PWM调速,并电容的话冲击电流太大容易烧MOS管、或者影响负载电压的线性。
若想并电容,建议尽量小,或者电容串电阻,就像某些开关电源的RC吸收电路。

网友B:
这个电容根本没有作用,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