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IRL3713的真假

楼主(2024-10-07):
請問,我買的3713用YR1035+測量,導通後是2.X毫歐
但是接一假負載5歐姆,電壓12.45V,測量DS接腳卻是0.2V(內阻80毫歐)
請問各位先進mosfet對電壓有這麼大差別嗎?
因為我第一批3713做的點焊機OK,第二批3713就出毛病
思考是否3713買到假貨,凡請各位先進幫解答,感謝

楼主:
單純用YR1035+導通測量是0.003歐姆大約
通過電路測量,則DS間電壓0.2V
不知啥原因?
有請先進解答,感謝

電路圖

電路圖

网友:
理论上不该有这么大的内阻差异

楼主:
在這電路圖導通時,用YR1035+測量,也顯示0.082歐姆
我是懷疑,當前FAKE科技真的進步到這程度?只有在實際過電流時才能測到真實電阻?
照規格表導通電阻0.003歐姆,這電路電流是2.4A,應當只有0.007V左右在DS腳
但是我在DS腳測量是0.2V(兩支三用表量都一樣)換算約0.08歐姆
搞不明白

网友:
这个可以考虑多换几个别的型号和品牌的测试一下,首先排出其它干扰再确定!Vgs到10V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