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伟力K110陀螺仪中置

楼主(2024-10-08):
伟力K110飞了好几年了,最近发现锁尾不行,推油门尾巴会跑,也换了好多伟电机结果还是一样。因为这炸了几次机,忽然想到论坛里有人曾发过陀螺仪中置的帖子,找到帖子也学着弄了弄。换后感觉还不错,尾巴也稳了(尾电机还是以前的),手感好像也好了,也许是个人感觉吧。安装陀螺仪小板要注意方向和原芯片方向一至,我开始就为了节省空间没注意陀螺仪芯片方向,导致陀螺仪修复方向错误而无法起飞炸机。我没有割线,为了以后好恢复,我是把原机陀螺仪拆下来飞的线。上图:

网友A:
这是6050陀螺仪吧?好像我也有几个,有空折腾下。。。

关于锁尾的问题,可能只要是这种有刷的方案,就一直会存在。。。。
之前我看过不少帖子,改成那个板上八脚mos供电给尾电机,也尾电机的插头也改成焊接,效果好了不少~

最近继续优化下,换了更粗的供电线,自己组装焊接jst接头,电调到电机之间也改成焊接,果真马力大了不少。。。
然后锁尾问题又来了。。。

于是换上更大的桨叶,46mm不行就上75。。。到最后高度不够,尾桨都碰到地面了,这也难不到我,扎带大法,一条也不行会变软,就上两条。。。。
但无脑加桨叶的话我也不敢百分百肯定这可以永久解决,怕电机发热会更严重,造成空心杯短命(我是两三台机器轮流换着飞的,应该可以冷却一下)

无论怎样继续爽飞,发现问题,再优化。。。
不过吧,好像分享之类的帖子越来越少了,难得楼主发了一篇。共勉。
附上几毛钱的尾桨叶,这是一对还包邮,完爆JS们的品牌货

电机电线焊反了,还可以直接换上另外一个反桨,JS们会考虑到这个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6050陀螺仪吧?好像我也有几个,有空折腾下。。。

关于锁尾的问题,可能只要是这种有刷的方案,就一 ...

是6050陀螺仪。那个八脚的管子好像是K100有刷主电机用的吧,应该和锁尾没啥关系。要是还不行就改尾无刷。我以前想改,感觉花个100多不值,所以没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6050陀螺仪。那个八脚的管子好像是K100有刷主电机用的吧,应该和锁尾没啥关系。要是还不行就改尾无刷。 ...

感觉这100多很不值,一个无刷并不能永久解决问题啊,要么换动力2S的,或者左转450。
或者像我,再加100,海鲜继续入手110——发现它们比我乱改的110稳多了,以前没有注意的地方一一照样改正,于是调试能力也随之得到提升。就算买来的飞机有问题,这200多比卖JS们的零件合算多了

网友B:
求分享接线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分享接线方法

你关键词搜索下应该很容易找到大佬们的帖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分享接线方法

把你的芯片拆了再在半岛小新上找说明书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