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冲程汽油机机油选择

楼主(2024-10-08):
  如题,机油该如何选择呢。目前买的是rcgf的发动机,看到有建议说用摩特710的,不过官方店一百三四的价格确实有些贵。不知淘宝其他小店七八十价位的710是否靠谱(看上去好像卖的都是存货,日期可能有个两三年,不会是假货吧?),或者还有其他哪些牌子推荐呢。     对了,还搜到有半合成型还有油锯用机油,这些适用吗?

网友:
也没有那么必须,我就用的美孚全合成机油,发动机磨合密封性都挺好的,30元一瓶

网友:
那种垃圾机油当然不适用,rcgf就2冲的必须要全合成的2冲机油(高速润滑的竞技摩托用的),不管78十的还是1百多的摩特710都可以,不要觉得贵,即便三百也不贵,磨合比例是1比25,后续都是1比30,一升的机油能兑30升汽油,你知道30升汽油能飞多久吗,60cc的机标配也就500毫升的油箱,飞行时间在通常2三十分钟。30升你算算飞多久

网友:
机油不要贪便宜一定要用好的,一瓶可以用很久

网友(2024-11-22):
西班牙力索FD级全合成

网友A:
我倒想知道,你们玩的汽油机是用92汽油还是95汽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倒想知道,你们玩的汽油机是用92汽油还是95汽油?

二冲程汽油机压缩比不大,用92号汽油就行。

网友A(2024-12-23):
引用 网友B:
二冲程汽油机压缩比不大,用92号汽油就行。

我的车是95的,我只能搞到95的,能一样用么,我之前也是用92,后来搞不到了,现在用95,发动机高速就会熄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是95的,我只能搞到95的,能一样用么,我之前也是用92,后来搞不到了,现在用95,发动机高速就会熄 ...

95号汽油可以用啊。发动机高速熄火与用95号汽油无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95号汽油可以用啊。发动机高速熄火与用95号汽油无关。

那可能是我混用了92和95,最后还剩200毫升共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我混用了92和95,最后还剩200毫升共用了

92和95可以混着用啊。机油质量可靠吗?机油与汽油配合比按规定配合了吗?如果这些都没问题的话,发动机熄火可能是别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是95的,我只能搞到95的,能一样用么,我之前也是用92,后来搞不到了,现在用95,发动机高速就会熄 ...

建议检查一下化油器、火花塞和油管。化油器用一段时间,滤网会堵塞,即使你装有油滤也会出现这种状况。化油器高低油针是否处于正常位置。检查火花塞是否完好,是否有积碳,点火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92和95可以混着用啊。机油质量可靠吗?机油与汽油配合比按规定配合了吗?如果这些都没问题的话,发动机熄 ...

我这台是“非常规”汽油发动机,是OS91甲醇机换了一个G5汽油专用的热火头就变成汽油机了,是压燃式的汽油机,没有磁电也没有CDI,点火方式和甲醇机一样,启动会就不需要点火器了,所以不受常规这些因素影响,汽油机油比的可燃范围也非常广,从3:1到50:1都能轻易启动,唯一可能是油箱密封性不好导致的应该,因为又漏油了

这台机器是实验性质的,250度温度工作也没拉缸,如果是常规汽油机估计早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95号汽油可以用啊。发动机高速熄火与用95号汽油无关。

高温的第一个危害是油针有个密封O圈老化很快,扭出来基本变成粉末了

网友:
我用得是710,感觉还是有点贵

网友C:
机油要用好点的 关键是保真 去年用的单位的烂机油 最高转速从10300降到了9300 换了摩特710就好了 NGH9CC 20:1

网友(2025-11-13):
引用 网友C:
机油要用好点的 关键是保真 去年用的单位的烂机油 最高转速从10300降到了9300 换了摩特710就好了 NGH9CC 20 ...

这么高转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