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复产了吗?

楼主(2024-10-10):
最近看到网店上有几个型号的三叶甲醇机在出售,价格比停产前略贵,但考虑到这几年通货膨胀,这价格也算良心了。看图片包装盒是新设计印刷的,机器表面也非常新,不像是库存,不知是复产了还是贴牌生产的投放市场。目前的型号还不太全,主要是36级以上的,小的有09级。小级别的15、21、25、28等还没见到。有知道的来说说吗?

网友A:
复产国外订单,出口多余下来国内销售。因为订单没涉及的型号不生产

网友B:
那年金三胖到汉城观光的就是油动航模无人机,三叶的油动机器也具备争战潜力,应维持生产和发展,别到时无机可战

网友C:
复产有一阵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产国外订单,出口多余下来国内销售。因为订单没涉及的型号不生产

哦,原来是这样。有订单就可以养机器和工人,确保技术不流失,可真是好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产有一阵子了

是吧,我后知后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年金三胖到汉城观光的就是油动航模无人机,三叶的油动机器也具备争战潜力,应维持生产和发展,别到时无机 ...

同感啊。俄乌战争初期那些伊朗产的“小摩托”无人机,就用上了福建产的双缸汽油机。甲醇机虽然油耗高,但战时可用本国资源合成,来源丰富,不与兵器和车辆争抢宝贵的石油燃料,所以不怕被卡脖子。

网友D:
是的,46级已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46级已入手

据称是三叶系列中最稳定的

网友E(2024-11-13):
入手了这个微型的,准备装个06级的小飞机玩

楼主:
引用 楼主:
据称是三叶系列中最稳定的

25级最稳定,手拨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46级已入手

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感啊。俄乌战争初期那些伊朗产的“小摩托”无人机,就用上了福建产的双缸汽油机。甲醇机虽然油耗高,但 ...

甲醇机 稳定性不如汽油  排量小动力也不行  战时 不会考虑这个动力形式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25级最稳定,手拨就响

哦,受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受教了。

方头的确实不错,但早期的好像是三叶马格南系列里的25级在设计上有硬伤——连杆大头存在偏磨现象,寿命不长。

网友:
搞活动时候入手,400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25级最稳定,手拨就响

我的还没飞,朋友的用起来不错。46级好配飞机一些

楼主(2024-12-13):
引用 网友D:
我的还没飞,朋友的用起来不错。46级好配飞机一些

的确是。有大飞场还是40/52级好用些,25级不上不下有点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入手了这个微型的,准备装个06级的小飞机玩

不明白,为什么选这么小级别的呀?出力、寿命、稳定性都不及同级别的电机,专用的热火头还贵,配机的重量得严苛控制,舵机还得找微型的,哪哪都是坑,性价比不高啊,还不如买同价位的09级呢,你不会是想自己攒一架自由飞或是线操纵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的确是。有大飞场还是40/52级好用些,25级不上不下有点尴尬。

纠错:……40~52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头的确实不错,但早期的好像是三叶马格南系列里的25级在设计上有硬伤——连杆大头存在偏磨现象,寿命不 ...

46的也一样,全新机器磨合完连杆大头偏磨,连杆撞机匣,经过跟厂家协商,最终免费更换了连杆。

网友F:
46的也一样,全新机器磨合完连杆大头偏磨,连杆撞机匣,厂家还不负责保修,说是没磨合好。

网友G(2025-01-22):
买了这个四 冲发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买了这个四 冲发动机

发动机了没?感觉咋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F:
46的也一样,全新机器磨合完连杆大头偏磨,连杆撞机匣,厂家还不负责保修,说是没磨合好。

磨损这么多?我的老三叶用了多年也没磨损这么多!就等于报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46的也一样,全新机器磨合完连杆大头偏磨,连杆撞机匣,厂家还不负责保修,说是没磨合好。

润滑不足。用油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润滑不足。用油的问题。

油没问题,润滑足够,全程富油磨合

网友:
引用 网友H:

磨损这么多?我的老三叶用了多年也没磨损这么多!就等于报废了!

确实,我的老三叶也没出现过这种问题,不过这个最终厂家更换了个连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润滑不足。用油的问题。

油没问题,润滑足够,全程富油磨合

润滑油比例是多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润滑不足。用油的问题。

油没问题,润滑足够,全程富油磨合

问了一下咱们国家的DeepSeek,得到以下的回答。你是这样做的吗?因为我以前只玩过21、25级的,用素油,蓖麻油20%。

问:46级航模发动机用的润滑油要比25级的润滑油浓度高多少?
答:46级航模发动机的润滑油浓度通常比25级的高,具体差异取决于发动机设计和运行条件。以下是关键点:

1. **发动机级别**:46级发动机比25级更大,功率更高,工作温度和压力也更高,因此需要更高浓度的润滑油来提供更好的润滑和散热。

2. **润滑油比例**:25级发动机的润滑油混合比例通常为燃料的15-20%,而46级发动机可能需要20-25%的润滑油。

3. **润滑油类型**:合成润滑油通常比矿物油性能更好,适合高要求的46级发动机。

4. **运行条件**:高温或高负荷条件下,46级发动机可能需要更高浓度的润滑油。

5. **制造商建议**:不同品牌的发动机可能有不同的润滑油要求,应遵循制造商的推荐比例。

**总结**:46级发动机的润滑油浓度通常比25级高5-10%,但具体比例应根据发动机型号和运行条件调整,并遵循制造商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油没问题,润滑足够,全程富油磨合

问了一下咱们国家的DeepSeek,得到以下的回答。你是这样做的 ...

不需要那么多润滑,一样用4:1素油就行。甚至可以5:1。

网友:
三叶去年6月复产了,目前由顶峰代理。因为成本和订单量的原因,比去年暑假涨价了。新发动机挺不错的,看同学的视频,四冲70表现挺好的。我自己买的两冲52,也挺不错,至少出厂是打着了调整过的,等我调出来再进一步反馈。

网友:
为什么说46级所用的润滑油要比25级的多。这是因为润滑的是气缸缸臂。46级要比25级缸臂面积大。所以所需润滑油浓度就比25级高。具体计算一下的话,排量是2倍,浓度就应该是1.5874……倍。所以AI是基本对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油没问题,润滑足够,全程富油磨合

润滑油比例是多少?

25%分析纯蓖麻,油没问题,同样的油用别的46,一点毛病没有,应该是这个连杆材质缺陷,更换连杆后也没再磨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润滑油比例是多少?

25%分析纯蓖麻,油没问题,同样的油用别的46,一点毛病没有,应该是这个连 ...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后轴承没有安装到底,顶了曲轴靠后。看你连杆上面那么多划痕。你是返厂不是自己修的,你自己不知道。

楼主(2025-02-21):
引用 网友G:
25%分析纯蓖麻,油没问题,同样的油用别的46,一点毛病没有,应该是这个连 ...

还有一种情 ...

呦呼~~,50元油机和棍机的大神,郎太老师(Long time no see),这么多年你到底藏哪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种情 ...

呦呼~~,50元油机和棍机的大神,郎太老师(Long time no see),这么多年你到 ...

当年15元,现在都快300元了。

多年弃飞改水面了。遥控帆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润滑油比例是多少?

25%分析纯蓖麻,油没问题,同样的油用别的46,一点毛病没有,应该是这个连 ...

连杆异常磨损和润滑有关系,但是不是决定因素,润滑不够首先磨损的是工作环境更加恶劣的缸套活塞。我最近在折腾发动机,自己做的连杆爆了好几根,我是百分之十润滑加百分之三十小鸡,这个润滑比例够低了吧,你以为我爆连杆的原因是润滑不够?其实不然,第一,材质,铝材和铜套的材质都很重要,最后定型的材质是7系铝材加铍铜,第二,连杆加工精度,尤其是两个孔和平面垂直度,这个是连杆快速磨损的最大原因。第三,桨,大桨会有更大的锤击效应,你发的图片很像大桨磨合。我现在测试的是os 55,自己做的活塞,活塞环,连杆,进气增压,偕振管,用13*7桨,12000转,虽然刚烧了2升油,但是连杆没有异常磨损,说明我提出的方向应该是大差不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