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450选一个飞控 naza-h 还是wookong-h 还是h1还是其他

楼主(2024-10-10):
脑瓜子抽了 想把家里面的老450加个飞控 不知道选哪种啊
我看大神用cc3d也有飞的 有apm也能飞的
我感觉我折腾不了开源了
就想搞个成品吧
naza-h 和 wookong-h 和h1
这三个哪个好一点 我看好像说悟空有限高 但是看后来说解除了
而且看大疆的发布记录 貌似哪吒比悟空还要新一点

是不是无脑选个哪吒就行

那 h1呢

各位大佬有推荐么

网友A:
三种也有用过。H1没出过问题

网友A:
WK现在也调得不怎么稳,NA简单易调,但试过出严重问题

网友:
这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WK现在也调得不怎么稳,NA简单易调,但试过出严重问题

求展开说说严重问题

楼主:
那.. 呃 有啥推荐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种也有用过。H1没出过问题

好嘞 我再去研究研究H1的手册和视频教学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 呃 有啥推荐的么

记住!用的最多的就是最好的!
要是非要带飞控的RF  ROTORFIGHT 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B:
cc3d别买了,以前几十块,现在涨到两百多了,apm固件太老,建议买块穹人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3d别买了,以前几十块,现在涨到两百多了,apm固件太老,建议买块穹人的飞控

好嘞好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c3d别买了,以前几十块,现在涨到两百多了,apm固件太老,建议买块穹人的飞控

穹人的飞控是什么飞控?????

网友:
最近在折腾SK720+GPS,自稳效果跟大疆无人机一样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穹人的飞控是什么飞控?????

h743,淘宝护梦科技标准版整套带gps1000块钱

网友C:
整个H1 足够你用,调试简单,安装方便, 别整开源的PIX那些你搞不定的!大疆飞控太老了,况且还有问题,不稳定!

网友:
雷迅的应该可以

网友D:
这三种都有,情怀来得早所以断断续续都整了。前两种手里有的话就用,没有的话也别捡垃圾除非特便宜。NAZA没有定速,不要紧,用电调定速就行了,不要接油门通道,悟空有定速但是降落的逻辑适合无人机,没经验就别接油门通道直接用接收机控制电调定速。第三种刚出就买了反正是没出过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整个H1 足够你用,调试简单,安装方便, 别整开源的PIX那些你搞不定的!大疆飞控太老了,况且还有问题,不 ...

你看现在飞3D直机的有用H1的吗?
悬停转转可以,因为手法不一样,将来要飞3D玩还得改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看现在飞3D直机的有用H1的吗?
悬停转转可以,因为手法不一样,将来要飞3D玩还得改手法!

要飞3D 就不要用飞控,就用陀螺仪 好好练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三种都有,情怀来得早所以断断续续都整了。前两种手里有的话就用,没有的话也别捡垃圾除非特便宜。NAZA没 ...

感谢感谢 您这太全面了 谢谢 我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