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自制多缸发动机

楼主(2024-10-11):
一直想拥有一台汽油多缸发动机,看上MOKI 250CC-R5的,无奈太贵,貌似也停产了,其它国产的NGH和UMS也不喜欢。突发奇想自己加工一台是不是天方夜谭,希望有经验的人士能给点指导意见,本人这方面是小白一个,谢谢!以下借用网图一张,实在太喜欢这个造型和声浪

网友:
难度太大了!
想想就行了

网友:
自制成本肯定更高,而且成功率还很低

网友:
很久以前在国外网站看过用多台OS二冲发动机拼成多缸发动机{齿轮传动}。

网友:
小白成功率更低了,就算能成功,花的钱和时间绝对够买好几个多缸

网友:
国内个人无法自制行星多缸发动机:需要门类齐全的机械加工设备,需要多种材料和标准件。如果用现有的单缸或双缸改造组装,不是富豪也做不到。真做到了就是一个企业家。

网友:
拆解仿制都费劲,何况从头开始

网友A:
如果是市面上没有合适的机器那自己DIY是不得已,如果是嫌贵那还是别折腾了,自己DIY只会比买成品更贵,特别是只要一台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市面上没有合适的机器那自己DIY是不得已,如果是嫌贵那还是别折腾了,自己DIY只会比买成品更贵,特别 ...

确实是这样,以为会有惊喜的回复,哈哈哈,谢谢啦

网友B:
作为捧机械碗吃饭的我,曾经的想法是这玩意有啥难度,有啥做不出来的,无数个夜晚躺床上构思做转子发动机,涡喷发动机,多缸发动机,倾斜盘发动机,顶置凸轮皮带传动发动机,后来经过现实左一大嘴巴右一大嘴巴的抽打,才发现我特么连一个合格的凸轮轴都做不出来,好不容易做出来的转子发动机还不着火。尽管如此,我依然鼓励你,如果你想做我可以提供活塞,活塞环,缸套的制作技术和缸套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捧机械碗吃饭的我,曾经的想法是这玩意有啥难度,有啥做不出来的,无数个夜晚躺床上构思做转子发动机, ...

还是放弃了,更何况我是个机械小白,非常感谢您的鼓励

网友(2024-12-02):
有自制项目 但很少见
https://outerzone.co.uk/plan_details.asp?ID=13780&pth=brwsplns
整个网站上就这一个星形四冲程
340级
工程有点过于浩大了 没有完整的机械加工手段(车铣钻磨机床+熟练的钳工技能)有点太难了

网友:
Edwards Radial 5
340级 5缸星形发动机  在outerzone上有图纸
不过看看就好 这玩应不是业余手段能做出来的(我指的是真业余 而不是专业人士的业余)

网友C:
这个的需要大神级别的才能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的需要大神级别的才能做出来

确实,已放弃

网友:
国内搞太难啦,我想把小罗700N的甲醇改汽油油箱,油嘴密封胶圈都找不到合适的,这东西也不好自制

我试验性地OS91老款发动机换个G5汽油机专用火头直接烧汽油飞,还真的可以,但被油箱的封嘴胶圈给难住了,老漏油找不到合适的替换

后来第二个难题把我难住了,原来烧92汽油,现在换95汽油,发动机竟然高速熄火了,原来烧92汽油还能飞几下,现在是彻底飞不了了
【700N 油动直升机 OS 91改吃汽油GASER CONVERTED 600大桨+600尾管翻滚视频】

网友:
胶圈试试找淘宝的“氟胶O圈”各种规格的都有还耐油。95号汽油按汽车发动机来说应该是对应压缩比10以上的,是不是改的发动机压缩比不够用95油?车用95的加油站零散汽油不好买,不知怎样降低辛烷值,让95变成92甚至90,是否可以像甲醇燃料那样加点硝基甲烷?但硝基甲烷更不好找。
看外面环卫工人用的油锯用的就是二冲程汽油机,他们应该就是92油和2T机油,照着他们用的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