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铣床工作台异常震动,

楼主(2024-10-12):
西湖zx40铣东西时,手摇偶发丢转的感觉。昨晚把X轴台面和丝杠拆下清洗复装后,用手电钻转动丝杠,震动依然没消除(尤其是转速快的时候比较明显,转速慢就好点),严重时台面上的东西都能震动掉落。镶铁和丝杠磨损几乎可以忽略(二手设备,上任当台钻用了),且反复调整过,调紧调松都不管用。实在没办法了,特来此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我的有一段时间也有这问题,摇着摇着到一个地方就发抖,后来不知道怎么又好了,一直查不到原因

网友A:
我是加了一套轨道油路,现在没再出现这种情况,很简单就是你得有两个铣床,需要铣油槽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下午又拆了一遍,这次把丝杠套拆下来了也仔细清洗了,装上后可能是丝杠套安装不合适,摇起来很紧的感觉,明天再拆吧。丝杠上车床打了下表,不太值,最远端跳动10丝,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加了一套轨道油路,现在没再出现这种情况,很简单就是你得有两个铣床,需要铣油槽

导轨平面上油糟,,用角磨机开条槽,用根铁条比画下,就如问用直尺画条直线,

网友C:
镶条没配合适就是这样了,油不够抖动

网友:
德国老铣床导轨润滑机构是一个油池上面有一个轮子把油带上导轨面的。我国就整两油眼,打得进就打,打不进就当打过了

楼主:
镶条加油口位于滑动面的背面,润滑效果不理想。丝杠和丝杠套干脆没预留加油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轨平面上油糟,,用角磨机开条槽,用根铁条比画下,就如问用直尺画条直线,

角磨机也是一个办法也可以

楼主:
晚饭后又钻地下室拆装了一遍,怀疑手柄摇起来很重的原因是丝杠与X轴不平行,用我自创的吊线大法也印证了这一点,经过调整,完美解决,手柄摇动起来比最初顺滑了很多,一个手指头可以轻松摇动手柄,完美!用手电钻走了两个行程,无论转速多快也没有了震动,应该是如楼上仁兄所讲,原来的镶条缺乏润滑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镶条没配合适就是这样了,油不够抖动

我说找不到原因,原来是镶条

楼主:
擦拭下工具,完美收工。
1、话说真是老了,体力下降严重。X轴工作台重量不知具体多少公斤,搬上搬下感觉甚是费劲,按照二十多岁时的经验感觉有七八十斤,实际应该远远没有。
2、曾经,凭着一腔热情添置了一屋子铁疙瘩,用处却一直寥寥无几,反而因占用了地下室,夫人的杂物和儿子的自行车无处可放,备受埋怨。近一年来自己的工作也不太如意,一地鸡毛的生活恐难以支撑这不务正业的爱好,且行且珍惜吧。

网友:
有时还是土办法管用保险可靠,用刷子刷油,用针管打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擦拭下工具,完美收工。
1、话说真是老了,体力下降严重。X轴工作台重量不知具体多少公斤,搬上搬下感觉甚 ...

不光你,我也是抬不动,这个台面很重,来回装几次能把人累够呛,真正的看着打怵。

网友:
引用 楼主:
擦拭下工具,完美收工。
1、话说真是老了,体力下降严重。X轴工作台重量不知具体多少公斤,搬上搬下感觉甚 ...

都一样,老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擦拭下工具,完美收工。
1、话说真是老了,体力下降严重。X轴工作台重量不知具体多少公斤,搬上搬下感觉甚 ...

做个小吊机,安全健康的玩,重物搬上搬下很伤腰,年纪大了更要注意。

楼主(2025-03-06):
引用 网友D:
做个小吊机,安全健康的玩,重物搬上搬下很伤腰,年纪大了更要注意。

升降系统虽好,但无奈地下室里空间有限,有限到儿子新买的自行车我都曾想过做一套升降系统给贴到天花板上存放,呵呵

网友E:
看来是一帮玩童在折腾,年轻人不喜欢。玩到玩不动时提前出给需要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降系统虽好,但无奈地下室里空间有限,有限到儿子新买的自行车我都曾想过做一套升降系统给贴到天花板上 ...

你对机器,这是真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是一帮玩童在折腾,年轻人不喜欢。玩到玩不动时提前出给需要的人。

最后只能如此,别给后代添麻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