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堆捡了个JR260,没想到 哈哈!

楼主(2024-10-16):
  飞机炸机了,螺丝生锈严重

看着挺惨的

旋翼头螺丝也生锈了,便宜就行,抱着买配件的态度拿下,实在不行就拆些能用的配件!

到货

飞机也烂就随便包了一下。

机身主体

小松26CC发动机,空滤只剩一半了

尾管断了

脚架断了

惊喜!发动机没拉缸还能转动

舵机

拆下发动机

楼主:
  拆发动机

发动机里面有进水,活塞非常光滑,活塞环没啥磨损,轴承完好,只要清洗干净组装好就可以!

发动机配件到了

发动机清洗干净组装

组装完成,换了空滤

完美,缸压很好就和新的一样

斜盘舵机,不知怎么通电一直抖舵

尾舵机

601陀螺仪

清理干净通电测试,工作正常

侧板脱漆

脱漆完成

重新喷漆

完成喷漆

旋翼头

拆解

螺丝生锈严重

斜盘没问题

楼主:
  所有零件清洗整理,260零件没多少,大多是铝柱!

轴承全部拆除换新

拆除轴承

轴承到货,全换进口轴承

螺丝换芳生

安装轴承,别忘了打轴承胶哦!

完成

三轴放玻璃上看看有无弯曲变形。都很平

先从尾巴装起

尾轴和皮带轮装上

尾波箱

这个尾波箱设计简单

皮带还是用阪东皮带,原厂也是这个

装上皮带

尾中联轴承也要换

尾桨夹手里刚好有全新的。

螃蟹抓卡簧换新

尾巴安装完成,所有螺丝记着要打螺丝胶哦!

网友:
不错不错继续继续

网友:
非常不错,等着看后续。

网友A:
汽油机,牛。老机器配件不好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油机,牛。老机器配件不好买吧

还好,基本不缺啥配件,有些可以换个渠道购买,就是原装油箱买不到,不过可以用同尺寸的其他油箱!

网友:
我感觉你被窝里都能笑醒。

网友:
技术贴,不得不顶一个,发B站能涨一波粉

网友:
直升机就是这个好处  换零件就是全新了

楼主:
旋翼头零件更换轴承

旋翼头组装基本完成,拉杆和球头扣都需要换新,等到了再装!

网友:
必须先顶起来

楼主:
  离合器杯安装

安装完成

尾传动齿和皮带轮安装

安装大齿,这个大齿几乎没磨损!

安装完成

上侧板安装

螺丝换用芳生的,垫圈用钛色的

合体

效果可以哈!

发动机

准备安装风扇

排气管重新喷耐高温漆

安装完成

不好意思离合器甩块安装了,忘记拍了

下侧板安装

先安装加强边条

左右侧板连接

安装风扇罩

安装发动机

上下机身合体,由于却少长螺丝占时用了两颗看看效果

安装化油器和空滤

装回排气

楼主:
由于前面的设备安装座损坏,准备画图用3D打印出来

尾撑固定座也用3D打印

网友:
大工程啊,顶一个,楼主加油

网友:
就想知道多少钱买的

网友B:
家里还有一台半的JR260Z一直没有时间整理,想问下楼主,侧板用什么漆能重喷成楼主的这个效果??另外这台机的铝件,如安装柱,十字盘等银色的部门都会有氧化层,请问怎样处理才能像楼主这样的光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还有一台半的JR260Z一直没有时间整理,想问下楼主,侧板用什么漆能重喷成楼主的这个效果??另外这台机 ...

侧板我用的耐高温漆,喷完要烤一下,我用1千瓦的灯烤的,就是工地那种照明灯。铝件用铝件专用清洗液清洗的,能去掉氧化,有轴承的要把轴承拆了,要不然会腐蚀轴承。斜盘外面建议用细砂纸蹭一下算了,别搞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侧板我用的耐高温漆,喷完要烤一下,我用1千瓦的灯烤的,就是工地那种照明灯。铝件用铝件专用清洗液清洗 ...

感谢感谢,期待首飞。

楼主:
  准备安装拉杆

  测量好长度

旋翼头拉杆和球头扣安装完成

网友C:
厉害了。刺激我也去淘了个汽油的发动机,把改为电驱的90油直还回来,过段时间又能感受到油动机的魅力了。干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刺激我也去淘了个汽油的发动机,想恢复原来90的油直。干起

OS 15cc的,我也有一台。这个发动机装90飞机小了,缺点高温容易拉缸,配件还贵。

网友:
OK,慢慢来,先试试

楼主:
  清洗螺丝油渍

上下侧板终于装起来了

感觉有些地方可以在加些铝柱

升降连杆接装起来

尾管买了根航空铝管

装上尾总成,标记尾管开孔位置

测量尾管长度

标记长度

悲剧了,这个连接斜盘的连杆臂之前有弯曲,校正时用力过猛搞断了,新配件太贵了,只能想办法补救了

楼主:
   尾撑杆到了

装上

脚架还没有,准备换矮脚架,目前没找到合适的!有其他事要忙一阵了,这个飞机先放一放,闲了再接着搞!

网友:
呐,这就叫做专业

网友:
漂亮,很久没看到这种赏心悦目的装机贴了。

网友(2024-11-19):
修复过程很解压,希望楼主忙完能继续搞

网友:
我现在很喜欢有副翼的旋翼头 ,刚搞了两台450,之前好多台黑鹰500油机都是有副翼的但都被我改成无副翼了零件找不回来了

现在已经放弃3D了,就飞飞航线和几下翻滚拉拉彩虹

楼主:
最近有空了,继续搞260

设备安装板改为碳纤

碳板加工完成

拼装效果

装机, 还差铝柱。

脚架

减震胶垫

固定板

两个都装上

效果还行

安装完成

这个脚架感觉有点窄

尾撑固定座改了一下

网友:
厉害,这都能修理

楼主:
机身整体基本都完成了,效果还可以!

网友D:
为了回帖支持楼主,特意翻出密码登录。

好帖!很少能看到如此好的帖子了,支持楼主!

网友:
这机只能收藏了,炸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回帖支持楼主,特意翻出密码登录。

好帖!很少能看到如此好的帖子了,支持楼主!

感谢

网友:
不改无刷么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厉害👍。

网友(2024-12-20):
打理的井井有条哈

网友:
搞到宝贝了。可以呀。

网友:
极少有的技术贴了,必须点赞。

网友:
看着真给力,绝对是高手

网友:
我滴妈呀,这可是大工程啊,想想都头大

楼主:
继续更新

用铝管做脚架管

两个完成

安装舵机,原舵机保养后可以正常使用

舵盘换了新的,拉杆也全部换新

舵机线用护线套保护

脚架管安装

JR飞机当然要用JR遥控了

来个合影

网友(2025-02-07):
多发些贴

网友:
航空铝管哪里买到

网友:
匠人精神点赞

网友:
这只炸鸡活该被楼主捡到!

网友(2025-03-25):
能玩的基本都有点动手能力,就算不会修,也不会整体扔掉,好多配件都可以用,难道是飞丢了?运气真好

网友:
油动是有灵魂的

网友:
JR不是早就倒闭了么?260机器更是早就停产了

网友E(2025-04-29):
会修的都是闲

网友F(2025-06-16):
JR的配件不好搞了啊,我的2台E12都不敢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