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亚拓150X升降舵有延迟怎么解决?

楼主(2024-10-16):
因为21年有幸拥有过一台150X,这台滑溜溜的跟抹了油一样的小蚊机就被我盯上了,最近心血来潮,便收购了一台准备重温一下他的手感(没错这种贼到我拉不住的我是真喜欢飞),还要感谢一下割爱与我的大佬,但是,当飞机拿回来调试完毕以后,意外发生了,这个机的副翼没问题,非常跟手,但是他的升降舵就跟延迟一样,打舵以后延迟半秒钟再慢慢到位,就像加了一个启动的exp,而且升降比副翼慢了一大截,就导致了首飞炸机,修好以后痛定思痛,开始研究这个飞机到底是哪里导致的升降舵异常,先和割爱与我的大佬探讨了一下,大佬说可能是换了金属齿轮的缘由,但是我更换回塑料齿以后事情并没有改善;然后我注意到了这个飞机的升降舵机(横着的那个)舵机臂要比前面两个短,于是进行了更换,效果是有,但是还是不太明显,但是舵机工作又是正常的,现在折中办法是把飞机灵敏度拉到100,再在遥控器上限制副翼输出来达到加速升降舵的效果,效果仍然一般,钟摆根本做不了,故特发此帖求助,希望有大佬解疑,感谢不尽
结尾晒一下飞机,飞行视频丢在了哔哩哔哩上

网友A:
你这个升降慢是飞起来慢还是地面看着慢。地面看着慢飞起来不慢就不用管,飞控是有特定算法去补偿升降方向与蝠翼方向翻滚的不同的

网友:
就是说一切以飞起来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升降慢是飞起来慢还是地面看着慢。地面看着慢飞起来不慢就不用管,飞控是有特定算法去补偿升降方向与 ...

飞起来慢,和副翼舵差的太多了

网友B:
搞啥150X,直接110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啥150X,直接110s

110s改rf有一整套了,换了动力机身扛不住

网友C:
你别说,亚拓东西不行,但是营销和颜值做的确实有一套。这个150我以前也被坑过。。。前后花了好几千。。。就是个摆设

网友D:
陀螺仪换一个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起来慢,和副翼舵差的太多了

这就问题很大了,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陀螺仪换一个吧

换一个g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问题很大了,换一个试试

买一个新舵机换了试试吗还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一个grs?

对,我见过好几例了。有些是地面打杆都会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我见过好几例了。有些是地面打杆都会延迟

感谢大佬,我尝试一下,先看看把固件刷回老版本会不会缓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一个新舵机换了试试吗还是?

看看有没有本地模友,换个控,换个陀螺仪,换个舵机,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别说,亚拓东西不行,但是营销和颜值做的确实有一套。这个150我以前也被坑过。。。前后花了好几千。。。 ...

感谢  避坑

网友E:
M1 M2不香么?没必要折腾,亚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M1 M2不香么?没必要折腾,亚托贵

这两台都飞过了,直驱稳定性有点太好了,滑不起来

网友(2025-04-16):
总矩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