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0台风

楼主(2024-10-19):
江西大佬帮忙打印的台风1:350,沿用海狼1:350的方案。

下水后发现动力不错,只是转向费劲,不想再折腾,就这样吧。

由于手头只有2.4G遥控,夏天下河时沉底,差点提控回家。

网友A:
楼主请教个问题,这个配平是怎么配的,我的092下沉时要不头下去,要不尾巴先下去,就没水平下潜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个问题,这个配平是怎么配的,我的092下沉时要不头下去,要不尾巴先下去,就没水平下潜过

我的也是,所以我几乎不原地下潜,必须走起来,要不然姿态没法看

网友C:
要在潜艇下部加重物配平,保持稳性高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要在潜艇下部加重物配平,保持稳性高度!

嗯,我底部有加配重块,下潜的时候左右基本一致,就是表面静止时前后平衡,但是一吸水就偏了,水仓进水口在前面就头先下去,进水口在后面就尾部先下去。我这种情况除了做两个水仓,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所以我几乎不原地下潜,必须走起来,要不然姿态没法看

动起来能稳定下潜也可以吧,原地下潜我觉得有点鸡肋啊,纯个人观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我底部有加配重块,下潜的时候左右基本一致,就是表面静止时前后平衡,但是一吸水就偏了,水仓进水口 ...

你的水仓要放在整体重心位置,不然吸水后就偏一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