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西马特x2小铣床改数控

楼主(2024-10-20):
作为一个入坑已久的机械小白,现在手上仅有一台西马特x2铣床,是几年前从闲鱼上淘回来的。其实从买回来那一刻起就有改数控的想法,奈何工量刃具都没有买齐全,一次性投入太大怕烂尾,所以把它放在桌子底下吃了很久的灰。
现在因为身体原因在家歇着,终于下定决心把它休整一番,这次改造是为了实现以下的目标
1、将原机摆动立柱改为固定立柱,并浇筑环氧砂浆。
2、将原机350w直流电机改为750w伺服电机,传动方式改为多楔带传动。
3、保留原机x y轴丝杆,将铜螺母改为pom螺母。4、将刀柄拉杆改为推拉式结构。
5、底座浇筑环氧砂浆。
6、重做原机漆水。
整个改造周期会比较长,目前也不知道过程中会遇到什么障碍,请广大坛友赐教指正谢谢!

楼主:
先说说x2的立柱,摆动结构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这种实现方式大大影响了立柱的刚性,从测量结果来看也印证了这点,主轴有明显的低头情况且无法调整。

在x轴进给量稍大的情况下,立柱会悄悄地偏离原有位置,等到发现异常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工件已经废了。终于在数次之后不堪其扰,决定把它改造为固定结构(参考西马特另一款铣床x2d)

在对整机进行测绘之后,发现底座和立柱连接处后方的弧形空腔处可以用来攻丝固定立柱,于是打算把空腔用环氧砂浆填平,然后加工立柱的安装孔

   需要对这个位置进行除漆打磨,露出金属本色。

楼主:
下面是立柱底板的制作过程,这个底板最终会和立柱成为一体,这里采用了螺栓锚固的方式,坯料是Q235材质,尺寸150×70,在小铣床上加工所需的孔位。

下面是完工后的底板组件,8根M8的螺杆用铸工胶固定。

立柱底部的加强筋和外侧四根螺丝有干涉,用锉刀去除这部分材料,最后用钢丝刷清理干净内部的残砂和铁屑。

立柱底部的凸起部分是需要切掉的,和侧面、背面均有垂直度要求,初定0.01/300mm,稍后找机加工店加工。

楼主:
利用立柱上的圆孔制作一个销子,以方便在浇筑砂浆时固定底板,同时也起到预拉的作用,使底板和立柱紧密贴合。

立柱圆孔直径32,tb上买了一段35×60的POM棒料,利用自制的车刀加工外圆。径向孔是为了穿过预拉螺栓的,铣出的四个台阶为了让开底板中间的四根螺栓。

网友:
很久没见过现场直播了

网友A:
先天不足后天很难补

网友:
拆腾就是享受

网友B(2024-11-25):
期待更新,不过pom(四氟乙烯)好像和树脂不粘吧

网友:
技术直播越来越少了,加油

网友C:
进度怎么样了?这小机器太小,改数控还是有难度的,可能这位已经放弃了

楼主(2024-12-27):
引用 网友A:
先天不足后天很难补

是的,x2这个体格注定做不了要求比较高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更新,不过pom(四氟乙烯)好像和树脂不粘吧

朋友你好,pom是聚甲醛不是聚四氟乙烯,不过和树脂的结合力确实很差,这个问题我比较头疼,因为本来想的是把它用作一个临时件,最后是要把它拿出来的,但是现在被四根螺杆挡住了,没有想到可行的拆除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楼主大作!!

不敢当,只是对自己爱好的一点探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度怎么样了?这小机器太小,改数控还是有难度的,可能这位已经放弃了

进度缓慢,目前没找到本地合适的加工厂,借你吉言,还没有打算放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好,pom是聚甲醛不是聚四氟乙烯,不过和树脂的结合力确实很差,这个问题我比较头疼,因为本来想的 ...

哈哈我记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2025-03-02):
我也在改这个,我的用的碳纤维3D打印件,这样快,先动起来,最后换金属件。

网友:
一点改造

网友(2025-05-06):
又改了一个轴,用的1605滚珠丝杠

网友(2025-08-07):
请问楼主改造好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先天不足后天很难补

认同,不如用这台改。

网友F:
这个是龙门铣了吧!家用上楼是个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认同,不如用这台改。

钻孔下压就偏十个丝的时候想过这种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钻孔下压就偏十个丝的时候想过这种结构。

网上卖1300元,五六百斤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龙门铣了吧!家用上楼是个问题...

钻铣车,有罗通变速箱,纵横自动走刀

网友:
引用 网友E:
钻铣车,有罗通变速箱,纵横自动走刀

网友:
修复一台机器比自己造一台要简单,要省钱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