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大萝莉遥控器之SBUS总线和舵量同时存在控制演示视频

楼主(2024-10-20):
视频奉上:
制作不易,还请手下留情,多多指教。

网友A:
请教一下,萝莉接收机用 sbus 模式接飞控,5 通道干涉是什么原因?

楼主:
可能是软件上存在BUG,建议处理萝莉8接收机,在软件上去除舵量的算法,开机默认SBUS通讯,可完美解决干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