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UI X3装机+Kbar简易调试+一些感受

楼主(2024-10-20):
最近一部分是工作原因需要重拾手感,另一部分是想弥补一直想要的轴传机的心愿,入了GAUI X3,玩机10多年,第一次入GAUI的机
配置如下:
电机:x360同款,1800kv
电调:铂金60
舵机:deko1102x3,deko6125(760us)
陀螺仪:远古Kbar
电池:格氏6s 1450mah 70C
接收:7008SB

1、拆箱,由4层泡沫包裹

2、包装有意思的一点,图案印的机头一侧盒子装的是机头零件,中间是机身零件,最右侧印的机尾一侧盒子装的是尾部零件

3、左侧盒子内部是电池板和电池支架,以及全部紧固件

4、内含送的尾桨

5、主轴采用真空包装,内含少量油脂

6、盒子中间是巴掌大的说明书和绿色厌氧胶、贴纸、桨托

7、盒子中间主要是头罩,里面包裹了全套机身零件

8、掏出可见主旋翼部件、传动部件、起落架等

9、继续拆箱,最后是尾部全套零件。尾管贯穿整个包装盒

10、下面开始装机,需要的比较冷门的工具是卡簧钳、小号电气十字螺丝刀。另需圆柱胶乐泰648、高强、中强螺纹胶、润滑脂等。

11、首先进行部件级总装,最后进行总装和电气布线等。从主旋翼开始,下图为全套主旋翼部件。两个深沟球轴承在内侧,推力轴承在最外侧,不同于目前市面其他的推力轴承中置方案,介意的可以改装冰人或富丽;

12、推力轴承大孔在内,小孔在外,内满装润滑脂;

13、清理横轴螺纹内孔;

12、按说明书顺序组装后两边同时锁紧横轴螺丝,此处使用高强度红胶,不可过于用力,否则横轴螺丝受拉易疲劳断裂,另外此处使用了M2.6这种非标螺纹,后期也可升级为冰人M3或者富丽M4横轴,但横轴外径5mm,我感觉M4太激进了导致横轴壁厚太薄;

13、组装带转臂(相位臂),此处一端是薄的,塞入2铜垫,另一侧是厚的散入3铜垫,轴承较紧,大力压入;

14、加中强胶组装完毕;

15、自动倾斜器(十字盘)组装;

16、此处使用一点中强胶,螺纹2-3圈就够;

17、组装完毕,此时可以将主旋翼部件和自动倾斜器装在轴上,观察相位臂的球头扣和红色动环球头有无较劲情况,如有可对调两个相位臂,因为相位臂球头扣是螺纹拧入,无法保证两个相位臂拧入球头后完全对称,螺纹是无法定心的;

18、组装尾旋翼组件;

19、尾旋翼头组装完毕,至此所有旋转件组装完毕;

20、接下来组装传动部件,从主减速器(大齿盘开始);

21、清理单向轴承外套的螺纹污渍油迹,反牙螺纹可以保证越转越紧;

22、清理内螺纹油迹污渍;

23,此处最好使用卡簧钳,如没有,也可使用螺丝刀头撑开安装;

24、大齿盘、伞齿盘组装完毕;

25、单向轴承套上部需安装若干调节间隙垫片,我把附赠的三个都装上了,感觉间隙刚好,但说明书建议是2个,因人而异;

26、组装尾波箱;

27、尾锥齿轮和尾轴是分体的,通过一个小M2顶丝顶住销轴,并使用附送的小号L扳手锁紧,我感觉轻轻一拧就会滑丝,直接更换为M2的内六角螺丝顶紧;

28、尾波箱轴承和外壁之间涂648圆柱胶;

29、尾波箱本体完成;

30、尾滑套组装;

31、此处将尾轴插入滑套后再拧紧,防止薄壁滑套被扭转变形,影响顺滑度;

32、最后安装尾拨叉,此处感觉拨叉转轴轴向虚位较大,后续试飞可按需改装;

33、尾前伞齿组装;

34、轴承外壁涂648圆柱胶

35、尾前伞齿组装完毕

36、尾传动轴花键头组装,外壁涂附送的绿色厌氧胶;

37、在传动轴188mm处用胶带缠一圈,给中间轴承定位,花键头锁紧环是两个顶丝顶住花键,看似不可靠,但传动轴外壁很薄,顶丝可使之轻微变形,牢固地锁紧花键;

38、插入尾管;

39、开始机身组装

40、所有轴承外壁涂圆柱胶

41、上下轴承座之间的碳板安装后不急于拧紧,所有部件组装后同步拧紧;

42、

43、将上述组件、第三轴承座、电池板、电调板轻轻拧入侧板;

44、两侧板轻轻拧上螺丝后,插入主轴,确保主轴顺滑后,依次沿对角线拧紧侧板固定螺丝(除第三轴承座螺丝),没拧紧一次,转动旋翼轴半圈,最后全部拧紧所有螺丝;

45、所有的拉杆使用游标卡尺测量长度,避免双桨出现,所有部件级装配完成,开始总装配,总装配后上提第三轴承座消除间隙,锁紧螺丝;

46、总装配完成,开始电气布线;

47、大齿间隙调节,一张纸的厚度,我很早前也有过疑问,用多厚的纸?说明书的纸撕一条就行,卫生纸太薄不行;

48、电调信号线走里面,包上防割套;

49、所有舵机线包上防割套;

50、此处说明书疑似有误?让用M3×5的半圆头螺钉固定尾舵机,但只有M3×8的,且M3×5长度确实不够;

51、Kbar底部贴3M厚+薄两片,厚的软一些,薄的黏一些;

52、接收机包裹上海绵,固定在机身底板,此处要注意使用SBUS一定调到mode B模式,否则有失控风险,具体怎么调可见futaba说明书;

53、接线完毕后可以开始调参,此时尾舵机和陀螺仪不连接,尾变距连杆不安装,且所有舵臂不装;

54、首先打开vstabi软件,然后连上数据线,USB图标变为绿色,最后接通BEC电池,点击安装进入后,点击create new setup;

55、设置接收机选为SBUS;

56、设置发射机正反通道,使用遥控器的reverse调节;

57、设置陀螺仪安装方向;

58、设置主旋翼旋转方向;

59、设置三个舵机排布形式;

60、设置总距增加时的自动倾斜器运动方向,一般直升机变距拉杆布置在桨叶前缘,使之受压力而非拉力,此时就是自动倾斜器上升,总距增加,少数反之;

61、设置每个舵机的正反向,需要配合遥控器打舵观察,调节;

62、设置每一个旋翼舵机的初始零位,此时需要安装舵机摇臂,装在距离使变距拉杆和舵臂最接近垂直的位置,然后通过每个通道的滑块微调舵臂,直至和变距拉杆垂直;

63、此处可以使用十字盘调节器调节,调整后的效果;

64、设置总距最大行程量,此时需要装上大桨,卡上螺距尺,推动遥控器至最大总距,调整滑块使总距最大时的角度为12-13°;

65、设置周期变距角度范围,将桨叶转到机身航向,观察滚转摇杆到头时的桨距尺角度,控制在8°附近即可;

66、大桨转到机身航向;

67、调节尾舵,首先选择尾舵模式760us,然后安装尾舵臂,使舵臂与尾管垂直,插上尾舵机插头,观察反向,行程可通过滑块调节,也可直接输入数字回车;

68、调节后将尾桨贴住,在此时调节尾变距拉杆长度后安装;

69、点击完成,完成kbar基本设置;

70、最后调节感度值,尽量从小开始调,防止机身过度抖动;

71、在event里可以查看飞行日志

72、此时拔下调参线,测试电机转向,无误后盖上电调板;

73、所有电气调试完毕,开始布线

74、大桨平衡可以参考论坛相关帖子,简单说就是重量一致,重心一致。首飞完成,慢慢调参适应手感。

从注册论坛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遥控在手中,飞机在空中,感慨在心中。
那时候我才刚刚接触网络,可能每个人家里的电脑还是台式机,显示器带一个大鼓包;
那时候还是诺基亚和各种按键机,触屏手机刚刚兴起,魅族正值壮年,小米1还没开启预售;
那时候高中老师会因为买了新款iphone4故意拿到班上假装接电话向大家显摆;
那时候的多旋翼还没有这么多成熟的开源项目,不想折腾的买dji精灵、零度探索者成品机,爱琢磨的会玩MWC、玉兔、kk、apm飞控;
那时候去飞场的路上,隔着几百米就能听见各种旋翼划破空气的声音,远远就能看见路边排列有序的各式飞行器,或自制,或采购,大家其乐融融;
那时候的论坛,直固板块每天都有200多个贴子,放学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论坛潜水学习,或者盯着二手交易区抢货;
那时候的论坛,宏观上可以用开源飞控飞直升机,可以讨论各种气动外形的优劣与各种传动、旋翼头设计的精妙之处,微观上有人在探讨高压低油门与低压高油门的悬停效率、皮带传动的飞机要加静电线释放摩擦静电;
那时候的论坛, 有炸鸡提摇归的悲,有毕业照女生帮忙拿飞机拍照的欢,有二手板块交易的断舍离、有失控后失而复得的合;
那时候的论坛,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演绎,为了讨论技术问题嬉笑怒骂,热闹至极;
那时候天下模友是一家,大家都喜欢分享,一切难题都可在论坛找到答案,厂家也会偶尔请人发吃饭测评贴,两年一届的模型展也能看到各大厂家的试飞员精彩的飞行表演;
那时候的我,会拒绝想和我一起飞飞机的女同学,会熬夜装飞机,总感觉每天都过得很慢;
那时候的我,做过好多错误的事,说过很多难听的话,慢慢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
那时候的我,学习、试验、失败、再学习、再失败,航模和论坛陪我度过了学生阶段最美好的几年。
从固定翼,到直升机,再到多旋翼;

从甲醇机,到电机,再到汽油机;
从第一次操纵摇杆让一架KT板机上天,到第一次用小金星飞出完美的降落;从完成第一次自旋悬停的抖腿,到手操数百公斤的直机索然无味;
不知不觉中过了好多年,好多东西都不是从前的模样了。
越来越多的飞场不再允许飞行,越来越难约到一起飞的模友;
越来越多的淘宝店不再营业,越来越多的品牌开始倒闭;
渐渐的,模型展变成了静态模型、航海模型展,也不再有飞行表演;
渐渐的,我们熟知的品牌逐渐淡去,Compass、Rjx、KDS、Graupner不再耳熟能详,亚拓泰世也退出了大陆市场;
渐渐的,感觉时间越过越快,仿佛一夜过了10年,一下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所有的小孩都在玩手机。而我们小时候只有四驱车、bbqiang和和泥;
渐渐的,拥有饱腹感所需的食物越来越少,飞行获得的快乐也越来越少,论坛的头像也消失不见。
尤其疫情这几年,才感觉到和家人父母团聚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珍惜现在所拥有的,每日学习进步,且过且珍惜。

网友:
那几个消失的品牌里RJX的东西一直想试试,记得当时是5IRC里面有个叫机修工的在搞,可惜等自己有钞票了发现这牌子没有了。
不过消失的品牌被好多国内直升机品牌代替了,不亦乐乎。。。

网友:
非常细心,拍照整理帖子的时间都够装2次飞机了

网友:
难的好文!
X3经典好机!

网友:
好机器好文笔

网友:
赞,泰世目前全部现货哦

网友A:
楼主,请教下你的第62条,以什么来参照物或方法来判断舵机臂已垂直或尽量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下你的第62条,以什么来参照物或方法来判断舵机臂已垂直或尽量垂直?

可以用小号的三角板近似比划一下,我比较懒,是用眼睛看差不多就行了,后面飞行这些误差几乎可以忽略

网友B:
LZ好认真。
为什么SBUS要调到模式2?
把舵机线剪短重新打头子更好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好认真。
为什么SBUS要调到模式2?
把舵机线剪短重新打头子更好布线。

我也是在论坛学习到的,可以参见这几个帖子

切记,使用7008sb,7003sb接收与vbar和vbar neo连接,千万不要使用sbus2!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fromuid=174178
(出处: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专业遥控模型和无人机玩家论坛(玩模型就上我爱模型,创始于2003年))

有没有谁试过把陀螺仪的SBUS线接7008SB的SBUS2口的?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fromuid=174178
(出处: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专业遥控模型和无人机玩家论坛(玩模型就上我爱模型,创始于2003年))

R7008SB接收机模式问题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fromuid=174178
(出处: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专业遥控模型和无人机玩家论坛(玩模型就上我爱模型,创始于2003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小号的三角板近似比划一下,我比较懒,是用眼睛看差不多就行了,后面飞行这些误差几乎可以忽略

了解,谢谢

网友:
优质装机帖

网友:
楼主后面那些感慨,很真实呀

网友:
非常详细的装机贴

网友:
这飞机差不多10年前就在飞了

网友C:
轴承外圈涂胶后安装在塑料轴承座上是什么目的?

网友:
好详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在论坛学习到的,可以参见这几个帖子

切记,使用7008sb,7003sb接收与vbar和vbar neo连接,千万 ...

sbus2不是用来接回传和传感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承外圈涂胶后安装在塑料轴承座上是什么目的?

塑料轴承座没法加工出来公差,不能像金属轴承座那样保持过盈配合或者小间隙,担心长时间震动后间隙增大导致轴承外圈在轴承座里面转动,就抹了厌氧圆柱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塑料轴承座没法加工出来公差,不能像金属轴承座那样保持过盈配合或者小间隙,担心长时间震动后间隙增大导 ...

受教了!

网友:
就喜欢这种装机帖子

网友E:
直机现在玩的人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机现在玩的人太少了。

航模于时间、场地、金钱都不利
只有上下班时间捣鼓一下
这跟十五年前的状态很不一样的,那时候没什么手机游戏娱乐,大部分人还是刚毕业的的单身狗,城市大把荒地

网友F(2024-11-19):
置顶好贴,重关注,我之前飞的450L,炸后就停飞了,现入手470L就晕了,搞不清是发射机问题
还是接收机问题《乐迪控、自己动手大修过》

网友:
难得好文!
赞!

网友:
引用 网友F:
置顶好贴,重关注,我之前飞的450L,炸后就停飞了,现入手470L就晕了,搞不清是发射机问题
还是接收机问题 ...

玩直升机,首先要过关的是遥控系统,现在收个14SG不就是八百块的事情,再就是 空机质量,电装倒是可以根据个人水平来配置,我玩航模二十年,但真正入门是从入了14SG遥控器重新算的,也就这三四年,然后玩油机是从入了CGY 750陀螺仪开始算的,不得不说小日东西的确精良

网友G:
都2024年了还买X3   AK420可比这好飞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都2024年了还买X3   AK420可比这好飞多了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何必踩一捧一,而且每个机器都有优缺点,何来什么机比什么机好多了的说法?

网友:
好机,好文笔,用心了,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sbus2不是用来接回传和传感器的吗

协议不一样,我之前不懂的时候就是用sbus2差点炸鸡

网友(2025-01-07):
楼主装机写得很详细
文章最后总结的很是感同身受
我也有一台X3最近准备擦擦灰飞起来

网友(2025-03-20):
楼主,普通模式下的螺距是在前面所有步骤都调试完成后,在遥控器里调整吗?

网友I:
好久没看到精华

网友J(2025-09-08):
引用 网友H: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何必踩一捧一,而且每个机器都有优缺点,何来什么机比什么机好多了的说法?

在X3、R42、AK420之间选,最后选择了420,虽然如此,还是赞成您的观点,旧是旧,但经典,无所谓优还是不优,玩好了,都是优,玩不好,咋说优呢?

网友K:
看完贴后默默看了一眼挂在墙上多年未动的X3,心生一些感慨。

网友:
引用 网友J:
在X3、R42、AK420之间选,最后选择了420,虽然如此,还是赞成您的观点,旧是旧,但经典,无所谓优还是不 ...

GAUI X3 的確很點老...但在380 或以下還是撐得住體面的.
AK420 很有性價比.....就是造功有點粗.
R42 算了吧.. ..雖然機身設計很好,但材料豆腐做的.公差也大.富麗的東西...真服了.沒炸都可以飛得金屬件變型,滑絲, 什麼都有.....唉~
RAW 420 , SAB 的東西.....就是精品...也是土豪及別的消費
谷天GOOSKY RS4 .... 沒話說...唯一能比得上 SAB 又比他便宜的好機.
OHM M4 ?    被RS4 打下去了......不是說不好, 但....珠玉在前......
還有XL POWER , TRON .....520 級別起步...不過也算強壯的好機. 也比大品牌便宜
MSH小兔子380 .......一台觀賞機. 不過意大利風情很重. 一般飛是質素可以的. 但別跟谷天 , RAW 那些純種第5代強暴力戰鬥機去比較...不公平~
亞拓?  滾一邊去吧,   簡直浪費生命~  吃說要跟現代機去比較, 連老掉牙的全原裝膠版X3也遠勝它.... 倒閉也是應該的.當初的成功只是沒有比它便宜的選擇而以.只要不差那一點錢的,都不想受這個罪其他山寨亞拓的JJ  .....其實除了白菜價,  一切都是圈....而且圈到連基本質量及安全也沒有了....找個花牌或虫子2520 裝上去不自爆的來看看?其實連原裝450PRO 都撐不住.何況山寨?
RJX / KDS ....從來沒好過.....不提了.

其實現代來說: 新手入坑, GOOSKY RS4 可說是最理想之選擇了.  不算最便宜也不算最貴.  不解釋了, 懂的自然懂, 沒懂的說了也不明不白...反正不會踩坑就是了.
便宜沒好貨 , 那些死忠盲撐的, 要不就是便宜先決, 要不就是洗腦先決. 連什麼叫歐標工藝都沒品嚐過就撐宇宙無敵.  只可無語.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完贴后默默看了一眼挂在墙上多年未动的X3,心生一些感慨。

沒事, 我的X7 跟X3 飛了11年....
還是很健康漂亮...

而且我的X3升級了380 及470MX 動力....暴得嚇死人.

网友:
楼主有心 我注册至今有16 年了 看到楼主的感慨万千 中间的所有经历 历历在目,时间过得真块 至少曾经开心过 快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