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电调故障

楼主(2024-10-20):
K160的电调,bec能供电,但电调灯不亮,接上电机没有任何反应,没用任何声音,是那里坏了吗?好修吗?有木有大佬知道啊

楼主:
有木有大佬知道啥情况吗

网友A:
建议还是返厂吧,肯定是里面的器件坏了。什么原因引起的,知道引起故障的原因,才好判断大概的故障点;或者你直接拆开后,看看有没有器件烧毁,多半应该是内部保险丝烧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返厂吧,肯定是里面的器件坏了。或者你拆开后,看看有没有器件烧毁,多半应该是内部保险丝烧毁了。 ...

返厂划不来,返德国工厂一趟价格可不便宜啊,还有就是手里没有合适的工具,拆不开,梅花螺丝的

网友A:
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引起的?

我也不懂,放了久没用还是什么的,莫名其妙就这样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懂,放了久没用还是什么的,莫名其妙就这样子了

正好,手里好几个舵机好几年不上电,最近拿出来玩玩发现有一些已经没反应了。。。
还是当年缩微顶级MKS的舵机。。。

网友:
在B站上找个靠谱的修电脑的,让他们试一试呗。

网友:
修手机的都能修,就是怕麻烦不乐意。如果有认识的朋友推荐没得问题。

网友:
先恢复下出厂设置试试,确实有这样的问题,放久了拿出来就莫名其妙的坏了

网友B:
我认识有个人修这个,上次k200也是这样,找他帮忙修好了,他说是保险丝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识有个人修这个,上次k200也是这样,找他帮忙修好了,他说是保险丝断了

你的K200也是一样的故障吗?修好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K200也是一样的故障吗?修好多少钱

200块,具体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