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越金属易碎舵机臂,内置可更换易碎齿轮圈

楼主(2024-10-21):
这款舵机臂飞行感受咋样,手感会有区别吗

网友:
你这个大飞机可以,但是小飞机450还是推荐买飞越的那个橙色和蓝色的易碎臂,便宜量足。

网友:
kst原来也出过这种舵机臂。KST可能看到自己舵机滞销,然后这种型号的金属舵机臂就停产了

网友:
这种可以任意调整角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