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块固定翼飞控

楼主(2024-10-22):
如题,退休后学校的操场不能飞了,错过了考驾照,到远郊飞行都要蹭车。手边以前做的小型固定翼,在住宅小区附近广场飞,略感反应跟不上。或许加装飞控能减少炸机或其他故障。希望熟手推荐一下固定翼飞控。

网友A:
先从机型上下手吧,弄个上单翼的固定起落架的,不需要太高的反应。
如果实在需要飞控可以买A3等,如果你设置不来,可以试试fms的成品机,自带飞控的。

网友B:
有的 接收带自稳,足够了 正经飞控都是远航的

网友C:
地平线有几款带接收机的三轴陀螺仪,内置电调,1S有刷和2S无刷的都有,很好用。

网友D:
推荐A3飞控,或菜鸟切糕飞控。前者支持吊机,后者支持SBUS接收机,各有优势
祝爽飞爽玩

网友E:
你看看乐迪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看乐迪的怎么样!
谢谢推荐,已经在某宝买了A3,还在菜鸟驿站。验货试飞还未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