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3d打印方式做一台前驱2驱越野车

楼主(2024-10-23):
前驱车的操控别有一番趣味,一直念念不忘。有了3d打印,情况好了很多,实现起来方便了许多,一些自己的想法也有了实现的可能。

先画了波箱打印出来验证一下,前驱车首先要考虑的重心问题,重量分配雅阁是70:30,前面70。电机是重量最大的部分,这样电机就需要放在前轮的前面,在保证强度的情况下使用打印齿轮,PETG材质的强度还是超乎想象的,能满足一般需求。

楼主:
最后第二第三级齿轮反正打印的,就使用螺旋齿轮,差速器使用现成HSP1/10车的差速器,第一级齿轮要配合马达齿轮使用M0.8齿轮,

网友:
支持一下,打印件强度够吗?

网友A:
最好用斜齿 或者人字齿 不然齿轮强度应该会磨损的很快.之前打印的坦克就是..很快就不行了  换成人字齿以后强度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斜齿 或者人字齿 不然齿轮强度应该会磨损的很快.之前打印的坦克就是..很快就不行了  换成人字齿以后 ...

网友:
都是高手 哈哈哈哈

网友(2025-02-22):
如果这个大齿确实需要这个凸台的话,有AMS的情况下可以试试用异种材料做支撑,这样悬垂面会好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