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如果通着电几个小时锁住不动,会对步进电机有损坏吗?

楼主(2024-10-28):
有时候忙的时候,我晚上也雕刻,但是可能凌晨2-3点雕完了,这时候步进电机处于一种不转动,但是通着电锁住的状态,我到第二天8点左右起来关机,那会对步进电机有损坏吗?

网友:
用定时器+风扇散热

网友:
检测步进电机锁住半小时后自动关机,或检测电流低于一定值后半小时关机。

网友:
温升100度以内,一直不关也没事

网友A:
步进电机锁定不工作,驱动器会自动半流的。

网友:
要看驱动电路有没有半流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锁定不工作,驱动器会自动半流的。

有半流功能,就是我早上起来摸了一下,步进电机是凉的。

网友:
步进电机便宜,随便造,坏了再换个就行

网友B:
反正6年多3D打印机玩下来,经常半夜打完或者白天打完,就之一开着,也一直锁着,没坏过步进电机,唯一坏的就是散热风扇轴承油脂干了··········每天几个小时其实对步进电机寿命来说,仅仅是毛毛雨,但是温度对步进电机伤害是最大的,高温永磁会退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6年多3D打印机玩下来,经常半夜打完或者白天打完,就之一开着,也一直锁着,没坏过步进电机,唯一坏的 ...

我是设置打印完成后移开喷头,退出一段耗材,关闭热床,关闭喷嘴加热,喷嘴风扇继续吹,等到喷嘴降温至40度关闭整机电源。

网友:
应该不会,机床的步进电机经常锁定不转,它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只要不发热,就没问题

网友(2025-04-09):
步进不适合用来锁止位置

网友:
步进电机有额定驱动电流,参照给定的值设置好驱动器电流,打开半流功能,自然步进电机就不会有问题了,电流设定不对的话,设定小了负载大时丢步,设定大了自然会发烫,长时间高温运行,电机转子退磁后,自然就会不能用了(除非你自己会充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