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utaba fm遥控器改造

楼主(2024-10-28):
手上有futaba t4vf 的FM四通遥控器,据说该遥控器可以改为五通,有大神知道怎样改么?

网友A:
当年我还改过12通道的   太久的控了  没多少意义,如果爱折腾那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我还改过12通道的   太久的控了  没多少意义,如果爱折腾那另说。

朋友是在广州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是在广州的么?

是的  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995&_dsign=0da2bd08

还能找出这个帖子 看来是老人了。   这个帖之前还有个大佬用单片机搞了个套件,12通道 的,在坛里也发布过

楼主:
原来系同城的模友,我主玩船,想将手上的遥控改为五通,但找不到相关的资料,朋友能否指导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系同城的模友,我主玩船,想将手上的遥控改为五通,但找不到相关的资料,朋友能否指导下?

主要是资料根本都不见了  太久了 ,     找了下论坛   有这个帖子 看看你有没有可以参考的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35223&extra=&page=1
以及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8&highlight=4v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资料根本都不见了  太久了 ,     找了下论坛   有这个帖子 看看你有没有可以参考的  http ...

十二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是 宝岛论坛上的方法 第五通道  https://rctw.net/thread-200629-1-61.html   应该是fp6324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 宝岛论坛上的方法 第五通道  https://rctw.net/thread-200629-1-61.html   应该是fp6324的芯片

感谢感谢,有图对比看,实在太好喇

网友C:
提供三张图你可以看一下你的T4VF的电路板能不能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 宝岛论坛上的方法 第五通道  https://rctw.net/thread-200629-1-61.html   应该是fp6324的芯片

我的是fp6335芯片,按你提供链接里的方法试过,可以实现第五通道开关控制,真开心,谢谢你的指导。另外看到有些是在接线处和控制开关处并接个电容,不知道是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供三张图你可以看一下你的T4VF的电路板能不能匹配。

谢谢您提供的图,请问图三将开关改为电位器,是不是就可以调整遥控的行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提供的图,请问图三将开关改为电位器,是不是就可以调整遥控的行程?

这些都是以前网上找的图,图三理论上是可以用电位器的,但我自己改的时候只有开关通道。

网友D:
我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