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飞700

楼主(2024-10-29):
先说380吧,今天我380炸了,飞着飞着尾巴左右摆,控制不住,直接熄火下来,别人以为是K8抽了,认真一看是尾巴蒋夹松了,朋友怀疑1,假乐泰。2,长时间螺丝胶已失效。小问题了,修修,损失一个教。然后说飞700的事情吧,现场的模友都很热心,380尾巴是别人帮我重新装的,现场修复。然后是700,他们帮我看了看,皮带还是太松,然后帮我调皮带,我原本都不知道原来RAW调皮带那么舒服那么好用,有一个专用的工具,红色的那个,只要拧拧螺丝,他就会把你的尾管向后推,最后固定好尾管,拆掉,就行了。然后就是压带轮了,我装的有问题,那个原来要拧个半圈才能有力,因为已经装好了头,导致压带轮很难对准眼拧螺丝,两个人帮我装的!!感激。装好以后,各种确认,都正常了,开飞!!!!第一次飞700,大奖刚转我就腿抖了,还没听到咆哮声就抖了,反正就是紧张,大砍刀。飞起来感觉,就也还好啊,飞起来就不太紧张了,声音很安静,双皮传的声音,讲真,还不如我的550X噪音大,飞起来感觉就是稳,很稳!!!!!它也会飘,但是飘的不远,而且飘的慢,你只要稍微修一点就行了,而且很大,在天上看的清楚,舒服!!!!!然后有个问题是我转速太低了,金鱼尾出现,我早上抄了32MZ的人家60油门,我是14SG,后来我飞完就反应过来人家的油门数据和我这个又不一样,他的60可以相当于我的80了吧,无语,转速太低了今天,下次转速拉高点飞再感受一下。好东西。大700就是舒服。上几个图。 总之,700你值得拥有,没飞起来的时候是紧张的,飞起来了就那样啊。哈哈。不过如果是轴传的,我估计要紧张很多。哦还有700还是弄个12S充电器吧,我打算去弄个X12,不然太麻烦了,特别是我这种防呆设计,一个电池2种插头,结果把自己都给防住了,充电和插线的时候一阵纠结,充电还要分哪个电池必须在哪边冲,太烦了,换充电器,就这样。直接买那个12S整条的电池+12S充电器。此致,敬礼!

网友:
帅呆了,700没地方飞,只能飞580

网友:
笑的很开心 祝贺祝贺

网友:
如果充电时间充裕,cb86 平衡充(一次挂8块 6A充电),如果有新能源车外放,可以考虑308充电器,外场够用。

网友A:
不建议12s长条电池,因为12s长条电池也是2正2负,2平衡头,不是你理解的1正1负1平衡头,而且以后如果飞其他机型,电池不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12s长条电池,因为12s长条电池也是2正2负,2平衡头,不是你理解的1正1负1平衡头,而且以后如果飞其他 ...

我就是要改成1正1负1平衡头   充电器已经下单x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