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改皮传,副厂尾管和皮带搭配~~~~~

楼主(2024-10-30):
手里两台轴传炸了,想改成皮带,
手里有好几个亚拓和冰人的皮带尾波箱可以用,还有几个亚拓老款450的对转齿。
请教用哪个副厂的皮带的尾管?
这几天买了几家副厂的尾管皮带,最后完美改好。
尾管用405mm的,皮带用453MXL,453mm的皮带。尾管锯短4-5mm,完美搭配皮带拉紧。
尾前皮带轮组我自己找了以前玩450的零件,直接可以用,把皮带轮顶丝拆下移动一点对好尾管中心即可。
仔细观察了好像皮带刮不到尾管座,暂时不需要磨尾管座,等哪天飞起来看看。
亚拓原厂铁丝尾舵机拉杆长度不够,找了根2mm碳杆改成了拉杆。

网友A:
还改个毛线直接换个X360就行了,改改也是好几百。450L我买过,烦死人。

楼主:
手里有两台450L扔掉可惜,卖掉也不值钱。

网友:
真心建议LZ直接换机,直接上一架steam新越 AK420

网友:
对转齿的皮传性能不好,换皮带直驱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有两台450L扔掉可惜,卖掉也不值钱。

埋了啵!然后立个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改个毛线直接换个X360就行了,改改也是好几百。450L我买过,烦死人。

对喽,我6年前就放弃了450。这个鳖货,主轴又细,转速又高,稍微磕碰下哪里哪里就又出柜了,不停的修机排震。

楼主:
这几天买了几家副厂的尾管皮带,最后完美改好。
尾管用405mm的,皮带用453MXL,453mm的皮带。尾管锯短4-5mm,完美搭配皮带拉紧。
尾前皮带轮组我自己找了以前玩450的零件,直接可以用,把皮带轮顶丝拆下移动一点对好尾管中心即可。
仔细观察了好像皮带刮不到尾管座,暂时不需要磨尾管座,等哪天飞起来看看。
亚拓原厂铁丝尾舵机拉杆长度不够,找了根2mm碳杆改成了拉杆。

网友:
450L 新机不错,只是炸机后修麻烦,排震麻烦,原厂件软,副厂件更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