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再也不见

楼主(2024-10-30):
原因很简单,不玩了,整不明白,成本太高。
纯粹垃圾

(1)  横轴太细太软
k110横轴左侧,朗宇m1右侧
高下立判,k110横轴炸不严重。或者炸土地上就没事儿,k110废了10几次,费了好几根横轴。小螺丝还特细,加了螺丝胶都能射桨。
后来我尝试用2.0mm不锈钢钢管自己做横轴,结果各种震动问题。有时候震,有时候又没事儿,飞机完全锁不住尾巴。

(2) 很容易扫齿
倒飞炸到草上也能扫齿,后来尝试自己打印齿轮,结果发现会加大震动,没办法,放弃了,全网独一份,贴吧有我的帖子。
(3) 动力弱鸡
倒飞能翻过来就不错。
(4) 锁尾一般
尝试买1s无刷电调+1102 happymobula电机,结果发现金鱼尾巴,前后整了一个月,发现屁用没有,飞机还加重,大螺距还是锁不住。没啥意义。
(5) 没有任何升级空间
升级它纯浪费钱。舵机也买了也闲置了。

前后花了1000没飞20次。新手入门还是朗宇m1,谷天s1。我的朗宇m1少说也炸100次了,之少没扫齿问题。

最后板子剪了,扔垃圾,伟力飞机从此不碰。

网友:
没玩过,避坑了

楼主:
补发一下横轴截图。左侧是伟力的,右侧是朗宇的。

网友A:
如果能和钱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和钱说话

你小子,我都退群了

网友B:
我感觉可能你解决问题的思路有点不太好。110胜在便宜,与其买一堆昂贵的零件,不如用相近的钱买几台二手飞机。
除了(3)的动力,其他似乎都是你自己折腾出来的问题,然后恐怕是你在上一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开始新的折腾结果又产生新的问题,叠加起来于是就更难定位更难解决了。
直升机的所有难以解决的问题,似乎都和震动有关系,这个有不少帖子,不敢在大佬面前班门弄斧,况且这飞机太小,精度实在也不行,有些地方难以调试,一不小心就折腾到尽头了。

(1)的横轴,之前论坛有人说厂家的太软然后自己搞过,找别人车螺纹发现比较难然后不了了之(或许你可以分享下你的技术?);然后螺丝胶,可能你没拧紧?还有螺丝胶要24小时之后才敢用,并且前几次飞还要留个心眼
(2)自己打印的齿轮哪比得上厂家的?哪怕是山寨的。打印的东西质量很难保证一致啊。可以用塑料齿轮代替那个电机金属齿轮,稍微便宜一点但这样炸的是这个小齿轮了
(3)动力没法洗,自己升2S怕是又开始一个新的折腾,可能最好还是转其他机型或者上450等大飞机。不过话说回来,这动力正好适合在室内飞,前提是飞机已经调试得很稳,自己技术也有自信
(4)这种双电机的锁尾,和动力很矛盾。最后还是发现用厂家的电机就是最适合的,而不是升无刷尾电机。不过厂家的尾桨实在太烂,可以买其他桨(如果替换了厂家的尾电机也不行,也排除线路的电阻、插头焊接等问题,那可能还是震动的原因)
(5)的确不要想着升级了,特别是在前面的问题没解决的情况下。升级的钱还不如拿来买新飞机

我买过好几台二手110,对比才发现它们有些看着正常,但可能暗藏毛病,不知道到底是机架的本身的问题还是哪里,可能要一个一个零件替换才能定位问题,(比如那个不起眼的海绵垫子,影响最大),我感觉是买新零件还不如直接买二手飞机,然后就发现人家的飞机手感比我好太多了,懒得再折腾干脆旧飞机变零件。。。

看到你都剪板子了,估计也没考虑过50包邮解君仇。。。不过港真,剩下的零件对我来说还是有价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可能你解决问题的思路有点不太好。110胜在便宜,与其买一堆昂贵的零件,不如用相近的钱买几台二手飞 ...

设计问题,横轴这么细,再说了,要是直驱就没有扫齿的问题。我也不缺这份钱,就是讨厌这个机器,剪掉解恨。

网友:
我也买了这机,飞了不足10次,就变成静态摆件了,没老师傅带着飞,自己练习确实难,走很多弯路

网友C:
我也觉得问题出在楼主对于它的定位不太准确。k110我折腾过一段时间,M1我也有,但是我觉得110是新手练习的很好的机器。
首先k110是1s动力,如果你觉得它的动力已经制约你的练习了,那就换,而不要用它的机体去升级动力。我是在草地上飞k110,主轴和横轴基本没换过……
动力确实不强,但是也不至于说倒飞能翻过来就不错吧,你是不是一直用50油门飞的…… 倒飞很轻松的。
原厂的尾电机确实大螺距锁不住尾巴,我折腾过双无刷,有改善但是也达不到大飞机的锁尾标准,还是会跑,后来放弃了。思考一下,能让它锁不住尾的动作,也该换飞机了啊。
1s的入门小机,你想用它干什么? 正倒飞航线悬停用它练习非常好,草地上根本炸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问题出在楼主对于它的定位不太准确。k110我折腾过一段时间,M1我也有,但是我觉得110是新手练习的 ...

好吧,我这吐槽一下,飞机情况不同

网友:
深有同感,我那个也早当二手货卖了。如果是新手,还是整个450级的入门比较好。如果是老鸟,这玩意这动力有什么可玩的。架不住论坛一群人吹。

网友:
我那个也是倒飞不过来,一翻就没动力。

网友D:
建议看看B站“惊祺君”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看看B站“惊祺君”的视频。

k110的qq群我都退了。问飞机问题里边没人说话,说k110不好立马出来反驳。飞机是自己的,看人家飞的没任何意义,人家早就练出来了。我是靠炸朗宇m1入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k110的qq群我都退了。问飞机问题里边没人说话,说k110不好立马出来反驳。飞机是自己的,看人家飞的没任何 ...

你可以看看我其他的帖子,就想知道m1对我的意义了。我对k110一点没少花心思,可是最终没啥回报,可能也是因为我没有一直坚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看看B站“惊祺君”的视频。

他那个k110各金属件都加上了,动力也改无刷了。有这量级的投入何必和K110较劲

网友E:
M  S  的机器并不见得省心省钱。
舵机一碰即废,然后一只超百元卖给你,摔下来还有其他的损失----

小机的品牌有好几个,现实是没有一个可玩,纯属花钱买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E:
M  S  的机器并不见得省心省钱。
舵机一碰即废,然后一只超百元卖给你,摔下来还有其他的损失----

白色的基本都是打印件。或者自制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可能你解决问题的思路有点不太好。110胜在便宜,与其买一堆昂贵的零件,不如用相近的钱买几台二手飞 ...

如果二手飞机都觉得好飞,就证明110真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问题在于你自己的飞机和新机比起来有很大的差距,炸机以后没有修复到原来的状态,升级110代价是非常高的,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单单升级某一个部件,要考虑到升级以后其他部分的升级,一连串的升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如果二手飞机都觉得好飞,就证明110真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问题在于你自己的飞机和新机比起来有很大的差 ...

我基本上把伟力k110能整得活都整了 上次整直驱能赚了接近50多 现在还差个尾无刷 打算用最烂的那款1块5的电调改 10块钱的电机改 k110是真心不费钱 就看你怎么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基本上把伟力k110能整得活都整了 上次整直驱能赚了接近50多 现在还差个尾无刷 打算用最烂的那款1块5的 ...

折腾k110就改rf2吧。

网友G:
玩飞机就图个折腾,我130X都玩了几十万,最近又来了一次高然而到达高潮了就又泄气了,然后又转玩其他了,现在玩有副翼的450不亦乐乎,对于我来说,把这个老机器飞起来才是乐趣所在,顺带也从国际视野的角度来剖析航模产业,或者从航模产业这个小小的产业看如今庞大的杀人无人机产业

网友G:
引用 楼主:
折腾k110就改rf2吧。

折腾rf2你又会发现进入了另外一个怪圈,我踏进半步又出来了,原来最好的遥控器和陀螺仪早已在我自己手上了只是自己没发现,十几年前就已经存在了,都已经是这些后续的开源控的祖宗

但ESKY十几年前看不起国人,也可能是国内也没有这个实力,好产品都销往欧洲了

【有副翼450直升机经典-ESKY D700机型换尾皮带轮】

ESKY复古直升机2012 D700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玩飞机就图个折腾,我130X都玩了几十万,最近又来了一次高然而到达高潮了就又泄气了,然后又转玩其他了,现 ...

我有3架450有副翼的,年纪大了,玩起来有点害怕了,还是K110安全,

网友H:
想用3架有副翼450换2架小鸡,不知道是否有可能,当然,都是可以正常起飞悬停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想用3架有副翼450换2架小鸡,不知道是否有可能,当然,都是可以正常起飞悬停的,

发个图片看看哈,我K110整理起来旧货还有几台,新货都是散件还有上百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色的基本都是打印件。或者自制的。

。。。。你那不是M2耐炸,你是把能炸的都炸完了换的打印件吧。K110人定位的是玩具啊。而且你说M1你炸了100多次。这频率是不是有点过于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折腾rf2你又会发现进入了另外一个怪圈,我踏进半步又出来了,原来最好的遥控器和陀螺仪早已在我自己手上 ...

。。。那不是看不起国人啊,玩这个得有钱有闲有兴趣有朋友。配置太高了,而且你看看就知道了国内根本没多少人玩,卖国内死路一条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发个图片看看哈,我K110整理起来旧货还有几台,新货都是散件还有上百台

其中有一架是亚拓450PRO,这些是2013年的照片,看我的帖子就知道都可以正常飞行的,老古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中有一架是亚拓450PRO,这些是2013年的照片,看我的帖子就知道都可以正常飞行的,老古董了,

看起来不错哈,还弄个全包壳防尘了

网友:
哈哈,不是为了防尘的,是因为年纪大了视力下降,飞远一点看不清头尾了,才出此下策,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