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钻夹头拆不开(已拆开,五楼)

楼主(2024-11-02):
油管上看了几个拆 Jacobs 钻夹头的视频,想把手头一个 苏州捷和 的 B16 钻夹头也拆开看看 (在PDD花25上买了一个新的三欧的代替它)。
但是没拆开。由于虎钳开口不够,试了木工G钳和管钳,好像还是压力不够大,纹丝不动。。。

买了一个脚杯来顶底部:

纹丝不动。。。

锤子敲也不行。。。咋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一下老贴: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5815&highlight=%D7%EA%BC%D0

感谢!看来没有压力机,就上锤子,大力出奇迹啊。我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看来没有压力机,就上锤子,大力出奇迹啊。我明天试试。

转移到阳台上。左手持一根铝条垫着夹口,右手上锤子大力砸。对了,昨天晚上给里面喷了一圈WD40,提前做了个"心理建设",不知道有没有起到作用。

简单捯饬一下,基本全新(买回来几年没怎么用):

回头学习一下 FreeCAD,看看能不能给它建个模啥的.

网友B:
重新装回去的精度如何?三个爪的伸缩高度一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装回去的精度如何?三个爪的伸缩高度一致吗?

还没有试。暂时不打算装回去。擦干净了玩一玩,量一下各个尺寸啥的。

三个爪的伸缩高度:简单试了一下(用手捏住螺母,没上外面的套),只要三个爪的顺序合适,初始的高度合适,旋转到夹紧,三个爪是平齐的。

关于三个爪的顺序:按三个孔完全轴对称假设,则三个爪子可选的顺序只有两种: 比如按逆时针,只能是1/2/3或1/3/2。
关于初始的高度: 好像开始全部放到最底部就行,稍微有一点点高度差别。

楼主:
引用 楼主:
转移到阳台上。左手持一根铝条垫着夹口,右手上锤子大力砸。对了,昨天晚上给里面喷了一圈WD40,提前做了 ...

试着开始建模。最大的挑战可能是两个: 圆锥螺纹和直齿圆锥齿轮。
这个是爪子,还没有想好如何添螺纹。。。

手工量的尺寸,误差处于不可控状态:

楼主:
引用 楼主:
试着开始建模。最大的挑战可能是两个: 圆锥螺纹和直齿圆锥齿轮。
这个是爪子,还没有想好如何添螺纹。。 ...

目前爪子使用的参数:

模型和实物好像还是有些区别,实物的螺纹在水平方向看,有微微向上两边翘的圆弧,模型的是一边翘的近乎于直线。

楼主:
树脂3D打印了夹芯以及夹爪/螺母。外壳还在路上。

果然夹爪/螺母的模型有点问题,在打印的夹芯以及原装的夹芯上都合不太拢,仔细对比还是有一些差别。

不过夹芯的模型看起来还算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