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经典 MYTHO S 50 F3A装配、调试、飞行全记录

楼主(2024-11-02):
曾几何时,在国内P3A-3的赛场之上,迈神50E是出镜率最高的器材,同治了国内p3a-3市场好多年未逢敌手,坊间更是有传言,当时p3a-3的规则中限制飞机翼展不大于1600mm、机长不大于1700mm就是为了迈神的翼展1580mm和机长1670mm量身定制的。
而我和迈神结缘于2017年,当时我才入3A没多长时间,手头飞行的是飞翔模型制作的五代的阿波罗50飞机,随着飞行技术的不断提高,阿波罗的侧飞能力差的问题渐渐的被我感知出来了,为了让飞机继续满足我的飞行技术的提高,就入手了迈神50E,不过这台飞机虽然在标称上写的是50E,但是实际上这个50E指的并不是50级,而是出场推荐的电机hackerA50电机,实际上飞机应该属于80-90E的飞机。
当时的我在电机使用上也正好遇到了双天新推出的EA3代电机,于是我果断使用了第一批上市产品,这台电机也陪我飞了很长时间,从迈神飞到ascent80,总计约飞了3000多轮,更换了四次轴承,也是我第一次对电机做的长测,后续我也陆续装配和飞行了十几款不同的同级别3A,对3A的体验也慢慢变的更加深入。
虽然我自己那台迈神已经出了,但是这次正好重新帮模友装配一台迈神50E,勾起了曾经对这台飞机的回忆,那时候的我和现在一样对这台飞机爱不释手,飞行之路永不停歇。
一,飞机配置和基础参数
翼展:1580mm
机长:1670mm
平尾舵机:双天9410 V2 中型舵机两颗
垂尾舵机:双天8570 扁身舵机一颗
副翼舵机:双天8570 扁身舵机两颗
动力电机:双天XM5060EA-12 400KV外转子无刷电机
电调型号: 双天Summit 100 Light 电调
动力电池:双天高能量5S 4950MAH 25C
螺旋桨:E fly 16x12碳纤维螺旋桨
桨罩:GF 53mm尼龙镂空散热桨罩
飞行全重:3250g
二,飞行手感和飞机特色
迈神这台飞机是一款及其经典的飞机,飞机的主翼采用的是平直机翼的设计,而且主翼翼面积比较大,小翼的面积也比较大,这些设计都让迈神这台飞机拥有了良好的漂浮性能,飞起来对飞手的操控要求相对于ASCENT 80等飞机比较低,比较容易飞出来p3a-3这套基本动作,但是飞机本身侧面积比较小,侧飞的能力和滚转的性能相对差一些,不过这两年设计的飞机都逐渐提高了飞机的后掠角,这个设计虽然提升了飞机的穿透性和滚转性能,但是想要完全掌握这些飞机都需要飞手有足够多的起落经验,但是3A使用的螺旋桨往往都是碳纤维螺旋桨,一不小心损失一根螺旋桨都能心疼很长时间,迈神在这个方面确实更加好上手,更适合新手作为进阶的产品。
不过迈神自身也存在了一些问题,首当其冲的是飞机的起落架是钢片起落架又长又软,对于起降的技术要求和场地要求比较高,一不小心就会让螺旋桨和地面来一个亲密接触,我18年备赛的期间,当时连着飞行了一整个月,只要不下雨就每天飞行,当时的我也比较头铁,我坚信只要小心就不会损失螺旋桨,再加上我的飞行场地位于黄河滩区,那里日常的风速都比较大,一个备赛的期间直接砸掉了七根Falcon 16x12金标碳纤维螺旋桨,尤其是每天的最后一个电池,损失螺旋桨的概论拔群,本来飞一天很顺畅,笑嘻嘻的,结果最后一个起落螺旋桨咔嚓一炸直接不嘻嘻了。
三,装机注意事项
这台飞机的装机难度在一众阴间的复材3A衬托之下显得十分简单,整机传统的木制架构让装机也像别的飞机一样容易,不过这里我要批评一下代工的海天模型,整个飞机五个舵面,有四个舵面都是略微弯曲的,除了垂尾舵面比较板正,别的四个舵面都略有弯曲,不过瑕不掩瑜,毕竟这台飞机的价格相比于别的同级别3A来说简直是腰斩,就如同老话说:只要飞机够便宜,就算空中解体炸鸡我也要夸他炸的响。
这台飞机的设计是针对于电动的原声机体设计,有专用的木制电机座,然后垂尾舵机有两个安装办法,既可以装在机身内部用牵拉钢丝,也可以在机身尾部使用直推钢丝,我综合考虑了一下,为了提高精度、降低舵机负载和减少配重要求,就使用了牵拉钢丝的装配方式,通过恶心自己的方式,来给模友极致的飞行体验。
在别的舵面操控上,这台机子的设计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飞机上大量使用了快速调节器这个阴间的设备,快速调节器的螺丝螺母这一端为了能够自由旋转,并不能把螺母锁死,而快速调节器的螺柱和舵角上面的孔之间存在间隙,这就会出现明显的框量,虚位大得很,我针对这个问题把四个连杆舵面全部更换为连杆+高精度球头的连接方式了,搭配双天的新款舵机,精度比原厂的设计会强上很多。
这台飞机为数不多称得上有难度的算是舵面舵角的粘接,原厂开好了舵角的安装槽,但是这个安装槽也有一定的公差,所以需要把两个副翼、两个升降舵和垂尾舵面在粘接荷叶之前拿到一块儿对比后再修整,保证左右副翼、左右升降舵和垂尾的左右舵角位置上的相同,但是这样的安装方式只是能在机械上尽量保证左右一致,左右还是不能使用Y线连接,需要每个舵机有一个单独的通道,这是因为对于每个独立的舵面来说,都需要提供一个独立的中立点和上下限,这样才能提高飞行过程中同一个舵面的不同舵机的配合精度,有更好的飞行效果,提供更多的调整可能性。
我就在机翼和平尾的部分使用了快接头,这样可以很有效的提高飞机在外场飞行时的拆装速度。然后飞机的所有线材都是自己制作的,使用的是pb180芯特氟龙轻量化先擦哎,这样就能用最合理的长度达到目标,主要是为了赏心悦目,也就是所谓的装叉,减重效果有限。

网友(2024-12-16):
好机子  但是现在没落了呢  我曾经也有一架  非常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