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都用什么钢锯条?那种钢锯条好用?

楼主(2024-11-03):
用过几种钢锯条,两三块钱的用过,七八块钱的用过,都不好用,还容易嘣齿,最后发现还是5毛钱的钢锯条好用,但是不耐用,大家都用什么钢锯条?分享下!
下面是5毛钱的

网友A:
我是钳工出身,因为受经济条件限制,以前都是用手锯裁截金属材料(现在是带锯了)。我好多年前买过几根德国的钢锯条,差不多十块钱一根,用一两个星期都觉得还能用。国产没有牌子的锯条在同样使用频率的情况下能用一天就很不错了。以后再也没碰到那种德国锯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钳工出身,因为受经济条件限制,以前都是用手锯裁截金属材料(现在是带锯了)。我好多年前买过几根德国 ...

宝上的进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用老货高碳钢的,硬度高,比较脆,易断。

网友:
我在用田岛的高速钢手锯条,一根用了俩三年了还很锋利,而且夹锯条时不易断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B:
双金属锯条,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金属锯条,耐用。

对头,德伟 世达 博士 之类的双金属锯条,很锋利,也耐用,前提是买到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