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模友帮看看如何调试《MB陀螺议》吧!

楼主(2024-11-03):
各模友帮看看如何调试《MB陀螺议》吧!

在家玩,无处求助啊,我连这MB陀螺议的版本都没看懂,我只弄了  A——F  ,
后面的  G——N  就搞不定了
A表示陀螺仪的安装方向。指示灯为红色。      红色长亮
B表示十字盘舵机频率。  200Hz 指示灯为篮色。篮色长亮
C表示尾舵机中位脉冲宽度(脉宽)。1520us     红色长亮
D表示尾舵机频率。333Hz                     篮色闪亮
E表示尾舵机行程。打尾舵摇杆到右极限位,等一会儿,然后再打到左极限位,等一会儿,(或先左后右)
F表示尾舵陀螺仪修正方向。
G表示
H表示
I表示
J表示
K表示
L表示
M表示
N表示

网友A:
每个版本灯的含义都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版本灯的含义都不太一样

是 5.3 吗?还是4.3 ?

看燈號, 第一排是主版號(二進制編碼, A=1, B=2, C=4, D=8, 有亮的相加), 第二排是次版號(同主版號)

1.MB陀螺仪查看固件版本

陀螺仪通电几秒钟后,状态指示灯亮起红灯;灯号亮起,A-G表示主要版本、H-N表示次要版本。如第一列C灯亮、第二列H灯亮,则表示该陀螺仪固件版本为V4.1.X。

网友:
找一下王冠军MB讲解的视频。很详细。找不到就去各大群里问。

网友:
买一个wifi调参,看灯调费劲

网友B:
看一下说明书,一个字都不漏,看不懂来找我
说明书已经很详细了

网友C:
先搞清楚是什么版本号,然后再发说明书给你

或者你上亚拓官网自己下载说明书 無平衡翼系統 - ALIGN 亞拓科技

网友:
网上全是教学视频,教学帖子,自己不搜不看,张口就是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搞清楚是什么版本号,然后再发说明书给你

其实就是8421的编码

网友:
这年头还有看灯调的。。。50块钱买个usb连电脑或者搞个蓝牙分分钟搞定

网友D:
咋样了,调好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咋样了,调好了没

没呢、伤不起啊,现又用回 K8/Vbar 也不敢飞呢。K8/Vbar 是 450L上的,很好飞的,但现在用在470L上也不敢飞了。

网友:
有啥不敢飞的,我700都是用K8呢

楼主:
好了,就是这个,十字盘伺服器极限把我搞晕了,

设定选单第 M 点-十字盘伺服器极限
现在,你可以移除螺距规!同时,请移动油门、副翼和升降舵摇杆到最大偏转的位置,
接着检查伺服器、十字盘或连杆是否会在某位置受到干涉。透过移动尾舵摇杆向左或向右,
你可以增加或减小伺服器行程量!此调整是为了提高摇杆在控制伺服器时的顺暢度,
但也没必要超过极限。

网友E(2025-03-17):
去亚拓官网下载 每个版本的说明书都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去亚拓官网下载 每个版本的说明书都有

请问5.3版本应该参考哪份说明书,官网只有5.0-5.2-5.4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5.3版本应该参考哪份说明书,官网只有5.0-5.2-5.4

买个USB或者蓝牙设置模块。软件显示的才是最完整的,也不会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说明书,一个字都不漏,看不懂来找我
说明书已经很详细了

之前一直用的K8,现在尝试下MB,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1、上电后正常情况主灯应该是颜色,不同颜色代表树美意思,这里说明没有说明,上电后我的是紫色主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买个USB或者蓝牙设置模块。软件显示的才是最完整的,也不会错。

刚买了USB编程线,请问遥控设置成S.BUS模式在哪里设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刚买了USB编程线,请问遥控设置成S.BUS模式在哪里设置?

我用的是AR7200BX,因为没这个选择所以程序软件里没有。不过我知道手动改的方法
按住MB的按钮不放给MB上电,A灯闪烁,用遥控器调到红灯闪烁状态就是SBUS模式,这个是MB4.0 版本,后面的版本你参照说明书看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是AR7200BX,因为没这个选择所以程序软件里没有。不过我知道手动改的方法
按住MB的按钮不放给MB上 ...

遥控器我知道,这里想学习下软件设置

网友:
用蓝牙可以看出版本,恒亮慢闪快闪说明书都有对应表格项目。版本可以看蓝牙里面,

网友H:
看王冠军的mb3.0设置讲解视频,很详细。后面升级的4.*/5.*都是换汤不换药,设置上只是灯号排列区别,设置都一样

网友:
升级的只是加了救机和蓝牙那些,砍掉了自旋方向稳定调整改自动不用调了。其他设置都一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看王冠军的mb3.0设置讲解视频,很详细。后面升级的4.*/5.*都是换汤不换药,设置上只是灯号排列区别,设置都 ...

大师,搞过MB的油机定速功能么?手上有四个4.2硬件版本的MB,软件都升级5.0以上的了,一直搞不定MB的油机定速逻辑,对比下来,FUTABA CGY750陀螺仪的定速实在是太方便了,但就是要分体,安装没有MB那么简洁,要是搞定MB的油机定速功能,那就太棒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大师,搞过MB的油机定速功能么?手上有四个4.2硬件版本的MB,软件都升级5.0以上的了,一直搞不定MB的油机 ...

没用过mb的定速功能,我都换spiri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用过mb的定速功能,我都换spirit了

那我慢慢自己探索下,用OS37版本的NX4试错成本小点,就算搞错了顶多就油门最大飞光一箱油,我试过由于定速设反了导致XL700 V油机油门最大飞完一箱油,瑟瑟发抖,刚好把OS105的高速段磨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