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0级别油机推荐

楼主(2024-11-04):
一直飞电直,想入一台50级油机,不知道哪一款飞机和引擎比较好,要求皮实耐操,发动机好调,谢谢各位

网友A:
无非就是选OS 50 55,闲鱼上找台600N就好得很了。

网友:
小罗XLPower Nimbus 550 Nitro和SAB RAW 580 Nitro、SAB KraKen Nitro 580。这两品牌也有700级的油直,是当下油直最佳选择,没有其它的了。引擎选择日本O.S.SPEE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非就是选OS 50 55,闲鱼上找台600N就好得很了。

亚拓的油机就免了吧,太老了,还是搞TG55N或者小罗牛逼死550油机吧,今天刚好接触油机2周年多一年,估计投入已有七八万,但真正玩的两台机就是TG55N和小罗700 V2油机了,TG55N+OS55带泵发动机最省事

网友B:
我有台几乎全新的亚拓700XN,金属波箱,要是深圳的摩友我4000整套除了,带全新的CGY750陀螺仪和7008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拓的油机就免了吧,太老了,还是搞TG55N或者小罗牛逼死550油机吧,今天刚好接触油机2周年多一年,估计 ...

打算搞个小罗的牛逼死,但很少看到介绍,不知道牛逼死是不是很省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算搞个小罗的牛逼死,但很少看到介绍,不知道牛逼死是不是很省心

牛油没玩过不知道,反正TG55N很省心,搭配OS55带泵发动机,我有两台TG55N,那台雷虎56H新的时候不错,飞了一段时间就不太稳定了,要重新调油针,OS55是过半年飞一次都不用调油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油没玩过不知道,反正TG55N很省心,搭配OS55带泵发动机,我有两台TG55N,那台雷虎56H新的时候不错,飞 ...

是的,刚入手一台OS 50SX,打算入台小罗55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刚入手一台OS 50SX,打算入台小罗550

我有台老的OS55,缸压不太行了就换了活塞环,但换了以后没启动,结果放了几个月后再启动直接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台老的OS55,缸压不太行了就换了活塞环,但换了以后没启动,结果放了几个月后再启动直接报废了,

为啥会这样呢?可能是放置久了,没润滑油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台几乎全新的亚拓700XN,金属波箱,要是深圳的摩友我4000整套除了,带全新的CGY750陀螺仪和7008接收机
...

联系我,我有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系我,我有兴趣

当老古董收藏了,7008接收机不够用拆去装别的机子了,还是算了,就留下一批油机和有副翼的450当做历史印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