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折腾微直

楼主(2024-11-05):
当了大半年的新兵我终于能发帖了 尝试用淘宝上最便宜的一款有刷电调来锁尾 整机上基本上零件被我换了个遍 但是锁尾效果还是一般

楼主:
电调是这个样 开始工作也就是锁尾灯一直闪 可是快慢好像和功率无关

楼主:
这个电调一开始小油门嗡嗡的 卖家说是为了提高微型车的起步流畅度 没觉得出来 不过那个声音挺明显的 电机没转就能听出来

楼主:
电调上电瞬间还会不由自主的突然猛的转一下 这要是车估计直接就窜出去了

网友:
放手吧,兄弟

楼主:
飞机前后折腾了小一千 就这么个效果 真是太失望了 小心我下次直接剪板退游

网友A:
50包邮解君愁。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包邮解君愁。

我好像找到问题了 是油门推到某个点后电调会突然动力陡增 然后陀螺仪来不及修正 改成固定油门效果就好多了

网友B:
这个有两个mos?可以正反转给车模用的么
如果是这样,还不如那个改8脚mos的帖子的方案,mos两个串联的话相当于串联两个电阻。
不过话说回来,那个改8脚的真的是好方案么?我就折腾过不少,还加了一条从电调到主板的负极,正极直接从电调那里出去到尾电机,漆包线也换粗了,尾桨也换了,结果吧尾电机不行还是不行,被另外一台没有改装过的机子吊打,它用的原厂的方式,原厂的电机、接头、三脚mos。
说到底还是要好的尾电机

看了视频,好像你的机子不太稳?排查过主轴齿轮....这些问题么,当然还有那传说是进口的海绵,反正我是不太信,但的确挺重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机前后折腾了小一千 就这么个效果 真是太失望了 小心我下次直接剪板退游

我早就剪了

网友:
用的什么飞控,rf?

网友D:
原电调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在这个尾巴根本不行,原来的尾巴厂家是试了无数次才出来,会考虑到所有部件的平衡,自己搞很难超越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两个mos?可以正反转给车模用的么
如果是这样,还不如那个改8脚mos的帖子的方案,mos两个串联的话相 ...

这是一颗万代的n mos 它的导通电阻比较高接近30毫欧 寄生电容500 伟力的原厂主电机mos那个大概14毫欧 但是原厂寄生电容偏大 大概有几千 这可能是低内阻nmos的通病 会让反应速度变慢 2300也是属于高内阻低电容的类型 所以不能追求太低的低导通内阻
尾电机我用的那个8毛钱带俩散热孔的 之前飞的挺烫的 电机座都烫软了 不过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电调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在这个尾巴根本不行,原来的尾巴厂家是试了无数次才出来,会考虑到所有部件的平衡 ...

这个无刷电调我买了个别人说飞坏的具体他也不知道当初怎么坏了 我重新焊了线发现能转就继续原来
的 但是今天没开定速发现这东西线性极差 感觉以后只能固定油门飞了
这个我还买的别人组的 结果碳杆还买错了 比原装的短了1c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早就剪了

我上次剪的把我水口剪刃都给崩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上次剪的把我水口剪刃都给崩了

双十一我又买了一个朗宇M1,1000块钱送两块原装电池。现在三个m1。爽飞飞。终于脱离K110的制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十一我又买了一个朗宇M1,1000块钱送两块原装电池。现在三个m1。爽飞飞。终于脱离K110的制裁了。

好贵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双十一我又买了一个朗宇M1,1000块钱送两块原装电池。现在三个m1。爽飞飞。终于脱离K110的制裁了。

三台M1?舵机不折腾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台M1?舵机不折腾啦???

有一台炸100次了,舵机也没事啊,炸两次坏一个舵机臂而已。

网友D:
M1炸100次是什么概念?直驱的动力刚刚的,我炸的话最多3次就回老家了

网友F:
。。。你需要的是1块2毛钱的720电机和15块4个HQ40mm尾螺旋桨。电机齿用0.5模10尼龙齿

网友:
引用 网友D:
M1炸100次是什么概念?直驱的动力刚刚的,我炸的话最多3次就回老家了

刚练习倒飞时候m1一天就炸20-30次。炸两天才会的。

网友:
现在老花加近视这些细小的零件都弄不好,不太折腾这些微直了,折腾450有副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需要的是1块2毛钱的720电机和15块4个HQ40mm尾螺旋桨。电机齿用0.5模10尼龙齿

老司机,完全认同

网友B:
搜了下两叶、三叶甚至四叶都有,一般你们用的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了下两叶、三叶甚至四叶都有,一般你们用的是哪个?

最后那款

网友:
你应该搞电机直驱,然后尾无刷试试。

网友G:
你应该加个微信   搞机达人群,那里面全是改装和玩象真板件改象真小直机的大佬。

网友(2024-12-27):
引用 网友G:
你应该加个微信   搞机达人群,那里面全是改装和玩象真板件改象真小直机的大佬。

有群号嘛,我想进去

网友:
你加我微信,我邀请你进群

网友:
楼主加个微信,我也喜欢折腾K110,一起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