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京津冀航空模型比赛暨 2024年保定市航空模型比赛

楼主(2024-11-06):
2024京津冀航空模型比赛
2024年保定市航空模型比赛
附件:竞赛规则
总则
一、 各参赛队领队和教练员负责本队的训练和竞赛组织工作,教导本队自觉遵守竞赛规程、规则,服从竞赛组委会和裁判委员会的安排,同时做好本队的纪律、安全、文明行为、环境卫生等教育工作。
二、 领队和教练应按要求参加竞赛工作会议,可以对规程、规则等事项提出咨询。遇争议或异议时, 按组委会的决议执行。
三、 在各项比赛中只允许裁判员、有关工作人员、当场比赛的参赛选手及其助手进入比赛场地。
四、 比赛开始前 30 分钟静场、静空,同时对无线电遥控发射机实行管制。参赛选手必须严格按照裁判委员会规定的要求执行。违反规定者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五、 比赛时,经检录处 3 次检录点名不到者,视作该轮比赛弃权。参赛队不论何种原因耽误比赛责任自负。
六、 参赛选手放飞时,可以助跑或跳跃,但不得在台、架、建筑物或 0.5 米以上的高坡上放飞。
七、 除在项目细则中有特殊规定外,比赛不设助手,同场比赛的选手亦不得相互协助。助手由学生担任。
八、 比赛所用模型及电池除特殊规定外均需使用合规厂家生产的、符合项目细则规定的技术指标、具备相关合格认证的成品套装模型器材。现场制作项目必须使用包装完整未拆封的套材,允许使用胶水、胶带对模型进行必要的加强;允许在保证模型必要结构强度的前提下对模型进行整形减重处理;模型外露结构的原部件及材质(包括机翼、尾翼、机身、电机、螺旋桨、旋翼、起落架、卡钩、动力橡筋、弹射棒、配重物等)不得取消和更换,火箭飘带及降落伞除外;模型除舵面以外的零部件的水平投影面积不允许改变;室内遥控项目模型原配遥控设备及动力电池种类、电压及容量不得更换;模型上至少粘贴一个主要标贴,位置不限。
九、 参赛模型的审核采用自审、集中审核、抽审和复审等方法。审核不合格者取消该项目比赛资格。取得名次的模型可以进行复审,复审不合格者取消该项目比赛成绩。
十、 禁止使用金属螺旋桨。凡是危及安全、妨碍比赛的模型装置,裁判长有权禁止使用。
十一、 参赛选手须在模型上标注自己的姓名及比赛标识。参赛选手的模型不能互相调用。每轮比赛结束时,参赛选手须在成绩单上签名确认比赛成绩,无故不签名者由裁判标注确认。
十二、 模型现场制作
1.比赛项目中1至6项目,参赛选手需进行现场制作并用现场制作的模型参加飞行比赛。
2.除特殊规定外,现场制作所需的模型套材选手自备,制作工具、粘接剂等自备。
3.参赛选手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模型的制作与调试。
4.模型制作时间详见各项目细则。
十三、 遇能见度差、气象条件改变或其它不适合比赛的原因,总裁判长有权决定更改竞赛日程、赛场、比赛轮次。
十四、 各参赛队在比赛过程中,如发生下列行为,将视为严重犯规,执行裁判长有权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取消该轮成绩直至取消全部比赛资格的处罚:
1.比赛中故意妨碍、影响他人竞赛,故意损坏他人模型。
2.比赛过程中,参赛队及相关人员违反无线电遥控发射机管理规定或在场外擅自使用无线电遥控发射机。
3.比赛过程中,弄虚作假,破坏赛场纪律,不听从裁判员劝导,妨碍竞赛正常进行。
十五、 以下情况该轮成绩判为零分:声明弃权;起飞点名三次未到;在比赛时间内未能起飞。
十六、 比赛中遇争议时,须由参赛队领队向裁判委员会提出。现场急待解决的问题可由领队向有关裁判长口头提出,但不得妨碍竞赛的进行。凡是与竞赛成绩有关的意见应在竞赛成绩正式公布后一小时内向总裁判长提出。在总裁判长答复后如仍不满意,一小时内可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过时不予受理。
十七、 比赛号位和分组由计算机随机排序,遥控项目由编排裁判员按频率分组。
十八、 起飞前参赛选手须向裁判员申请起飞。否则,未计成绩由参赛选手自行负责。

   原文 场地图 还没 复制 完成

楼主:
竞时项目通则
1.计时
1.1. 自模型出手或火箭起飞开始计时,模型触地停止计时。凡在比赛时间内起飞、发射的飞行均有效, 其留空时间计时可超出比赛时间。
1.2. 发生以下情况应停止计时:模型飞行过程中脱落零部件或解体,任一零部件触地时;模型碰到障碍物坠落触地时;模型着陆前,如参赛选手、助手或本参赛队人员接触模型。
1.3. 模型飞行过程中,在障碍物上停止前进运动或飞出视线,应停止计时;模型如被障碍物遮挡,10 秒钟内重新看见模型继续飞行,应连续计时。
1.4. 竞时项目第一轮测定绝对飞行时间,超出最长测定时间以外的留空时间为附加赛成绩。
1.5. 除项目细则中有特殊规定外,航空模型竞时项目每轮最长测定时间为 60 秒,航天模型每轮最长测定时间 120 秒。
1.6. 以留空时间记算成绩,留空时间精确到 0.01 秒,每 0.01 秒换算为 0.01 分。每个号位计时表之间出现 1 秒以上误差则取平均成绩,1 秒以下取高不取低。
2.比赛时间
除特殊规定外,竞时项目的每轮比赛时间为 3 分钟,自进场点名开始计时。每轮比赛时间均包含入场后的准备时间。橡筋动力项目允许参赛选手进场后提前绕橡筋。
3.成绩评定
3.1. 除在项目细则中有特殊规定外,比赛进行两轮,以两轮成绩中较优为个人比赛成绩并排定名次。得分高者名次列前。两轮都达到最长测定时间,则依据附加赛成绩排定名次。
3.2. 航天火箭模型比赛发生以下情况应判为零分:模型火箭升空后箭体和降落伞、飘带或旋翼分离的;火箭落地前飘带未打开的。

1、手掷竞距模型飞机
1.1. 技术要求:以手掷为动力的模型滑翔机。模型需要动手完成组装调试。模型主体材质为泡沫、塑料,翼展不大于 265 毫米、机身长不大于 400 毫米。最大飞行重量不超过 30 克,增加的配重物需安置在机身内部。
1.2. 比赛场地(见图 1):边线长 30 米(可以延长),端线宽 15 米的矩形场地。
1.3. 制作时间:中学组 20 分钟、小学组 25 分钟,含调试时间。
1.4. 比赛时间:每轮比赛时间 1 分钟。
1.5. 比赛方法:
(1)每轮比赛可单向飞行2 次。模型出手即为正式飞行。飞出去的模型由本人拣取。
(2)测量模型机头最前端垂足距起飞线的垂直距离,精确到 0.01 米,每 0.01 米换算为0.01 分。
1.6. 成绩评定:
(1)每轮比赛以较远的一次飞行距离作为该轮成绩,距离远者名次列前。
(2)比赛进行两轮,以两轮中最好成绩作为比赛成绩排定名次,得分高者名次列前。如名次相同,则以第二轮成绩排定名次;如再相同,则并列。
1.7. 判罚:放飞时踩线或跨线、模型机头着陆在边线或其延长线之外成绩无效:。

图1手掷竞距模型飞机场地示意图

2、初级橡筋动力飞机
2.1.技术要求:最小飞行重量16克,动力像筋最大重量2克(违者取消比赛成绩)。
2.2.留空时间:允许手上起飞,自模型离手开始计时,模型着陆停止前进终止计时,起飞前必须向裁判提出申请起飞,没有申请,裁判没有示意,自行起飞的飞行不计算成绩。运动员有二轮飞行,取最好成绩。允许一名助手入场,助手不得绕橡筋,调整和放飞模型。
3、初级牵引模型飞机
3.1定义: 指运动员通过牵引线牵引使模型升空,由空气动力作用在保持不变的翼面上而产生升力的航空模型。
3.2 技术要求: 最大翼展650毫米,最小飞行重量30克。牵引线末端应有能清楚判断脱钩的小旗,牵引线长度应控制在施加5牛顿拉力后最大长度15米内。
3.3 竞赛方法:运动员每轮比赛必须在5分钟内完成脱钩,自模型脱钩开始计时,模型着陆停止前进终止计时。无法判断脱钩时判为试飞。脱钩时允许抛出引线,但不允许抛出线盘,违者该轮判为0分。允许1名助手入场,助手不得牵引和调整模型。

4、伞降火箭
4.1技术要求: 模型火箭箭体材质为128克铜版纸 、ABS塑料, 箭体直径30至35毫米、箭体筒段长500至550毫米。
4.2 制作时间:中学组 50 分钟、小学组 60 分钟。
4.3 发动机型号为B6-4 。允许对降落伞的材料进行更换或重新加工,但必须现场制作。改进后的降落伞最大直径不限。其余规则见“总则”和“竞时项目通则”。

5、四轴绕标竞速
5.1技术要求:比赛模型为具备六轴陀螺仪的遥控四轴飞行器;对角轴距210mm-230mm之间,;采用2.4G遥控。
5.2动力电池限用不大于 3.7 伏(1S)600 毫安时锂聚合物电池。
5.3比赛模型:选手自备。
5.4比赛场地(见图2):选手操纵飞机按逆时针方向围绕两根标志柱飞行,两根标志柱间距5米。
5.5比赛时间:每轮比赛时间为 2 分钟。自裁判下达起飞指令后开始计时。
5.6比赛方法:选手操纵飞机按逆时针方向围绕两根标志柱进行竞速飞行。选手应当站在划定的操纵区进行操纵,不得跟随模型。
5.7成绩评定:每轮比赛2分钟计时完毕后以选手完成飞行的圈数(最后不到一圈的成绩不记)为准,两轮比赛后取最高轮作为成绩,如在判定冠亚季军中出现最高成绩相同时,对比另一轮成绩,另一轮成绩高者胜。
5.8判罚:
模型在飞行中触地,此圈不记入成绩。
模型在飞行中越过两个标志柱之间的中线,此圈不记入成绩。
模型飞跃安全区,此轮记0分。
模型在飞行中发生意外情况如倾覆,出界等不能继续飞行时,选手需尽快派遣助手进入场地恢复模型,放置在意外情况发生时的位置后助手离场后方可继续飞行,此圈不计入成绩。

图2 四轴绕标竞速场地示意图

楼主:
6、无人机足球
6.1.技术标准
(1)无人机足球周围应有一个球形外部保护框架。无人机足球的所有部件必须在球形保护框架内。框架外不得放置任何东西。同队上场比赛的无人机足球必须使用相同颜色的保护框架。
(2)F9A-B类,无人机足球的飞行总重量不得超过0.2kg,框架的直径必须为200 ±20mm。
(3)无人机足球的框架可在其底部上最大截断20mm高度,以确保无人机足球在地面上的稳定性。保护框架的任何单独开口面积不大于1.50dm2。
(4)只允许使用电动机,数量不超过4个。
(5)最大空载电压12.75v。
(6)螺旋桨最大直径76mm。禁止使用金属螺旋桨。
(7)适用于尺寸、重量和电池电压测量装置允许1%的公差。
6.2.无线电遥控设备
遥控设备符合国家无线电管理局规定的功率、频段要求,必须使用2.4G设备,禁止改装。为了控制比赛中出现不必要干扰的问题风险,裁判委员会可规定在赛场外使用遥控设备的限制。(例如:运动员准备区禁止上电)。未经允许,擅自使用遥控设备者,将取消该队竞赛资格。
6.3. LED灯
(1)为了在比赛中区分两支参赛队的无人机足球,每支队的无人机足球必须配备相同颜色的LED灯装置。LED灯固定在环绕无人机球的球形框架上。颜色:蓝-绿-红-黄,由RGB控制器编程指定的颜色。
(2)数量4~12个。
6.4. 进攻球员的无人机足球
每队1名进攻球员,其无人机足球必须明显区别于本队球员、对方球员及对方进攻球员。可以附加LED灯设备,或者使用特定的标识带。赛前由裁判委员会规定相应的规格标准。
6.5.禁止如下行为:
经纬度或高度自动定位或路径校正系统。
6.6.安全要求
所有参赛模型无人机必须设定一个模型的解锁方式,使模型不会因为任何干扰或者意外操作而启动。解锁设定可以由一个发射机上的特定解锁开关来执行,或由操作杆的序列动作来解锁执行(比如两个操作杆同时至某个极限位置)。允许使用“反乌龟”模式,在不接触模型的情况下,翻转模型。
6.7.比赛方法
比赛分为小组赛,淘汰赛和决赛。
6.8.比赛要求
(1)每场比赛为1局,两支球队同场对抗竞技,每局竞赛时间为上、下半时各3分钟,下半时交换场地。比赛平局加时2分钟,金球致胜,加时赛双方均未进球则互射点球,每组3球。直至两队分出胜负。
(2)参赛运动员每人可审核2个无人机足球。非比赛时间备用无人机球不能安装电池组。运动员只能在两局比赛休息时更换无人机球或电池组。
(3)进球方在发起下一次进攻前,己方球员必须先全部撤回中线后场,否则处罚点球。
6.9.比赛场地和设施
(1)无人机足球赛可以在室内或室外进行。比赛场地由一个飞行区和两个操纵手区(每队一个)组成。
(2)对于室外运动场的地表或室内体育馆的地板,没有精确的规范要求。
(3)室外运动场的地表必须足够平坦。此外,飞行区应避免使用太硬的表面覆盖物或地面材料(如沥青或混凝土),以尽量减少无人机足机球落地时损坏的风险。如果飞行区表面覆盖有柔软的人造材料,裁判委员会应该注意无人机球在覆盖材料中的下沉不能超过1cm,以免出现起飞问题。
(4)飞行区
飞行区为矩形,边线长度是端线的两倍,以边线中点将飞行区等分。边线、端线和中心线使用的标记线应与地面颜色不同,并清晰可见。室内飞行区地表以上无障碍物的高度至少应为5米,以保证无人机足球有足够的空间穿过球门。
边线长14m,端线长7m,高度4m。
(5)起飞区
飞行区内将标出无人机足球起飞的两个区域(每队一个)。起飞区域位于场地底线的中间部分(端线边)。起飞区域的长度约为端线长度的一半,但不能小于1.5m。两个起飞区域的位置和尺寸应相同。
(6)飞行员区
飞行员区(每队一个)设置在飞行区端线外侧,见下图。两个区域的位置和尺寸相同。每个飞行员的区域都会标记范围。在比赛过程中,只有上场比赛运动员才能进入飞行员区域。

楼主:
(7)球门
在飞行区域内将设置两个球门(每队一个)。球门为环形。内径为400mm,外径为800mm。球门的厚度至少为200mm。两个球门尺寸相同。
(8)球门位置
每个球门将位于场地端线内约2m处,球门中心点距离地面3~3.5m。球门必须面向飞行区的中心。固定在地面柱子上或悬挂在天花板上。要确保球门牢固并安全地固定,球门不能有摆动出现。两个球门的位置相同。
(9)球门的材料和结构
球门材料必须足够坚固,颜色清晰可见,容易从球场周围的任何位置识别出来。可以在球门上添加LED照明系统以增加其可见性。
(10)进球检测传感器
允许使用电子记分系统,可以在每个球门上安装检测传感器,但传感器不能影响无人机足球穿过球门。传感器的安装应确保只有当无人机足球的中心穿过球门环的正面时,传感器才会启动。
注:如果采用自动计分,比赛开始前应通知各参赛队检测传感器的位置。
6.10.运动员
(1)每队5名运动员,其中一名运动员将被任命为队长,由场上队长负责与比赛裁判的沟通。
(2)无替换运动员。
6.11.成绩评定
以每局双方得分评定胜负。每进一球得一分。
6.12.判罚
(1)在下列情况下,可以判罚点球:
A.裁判发出开始比赛信号之前起飞无人机足球。
B.球员在己方球队进球后未全部撤回到己方场地即发起下一次进攻。
C.防守球员停留在球门环内阻挡进攻。
D.点球由前锋对阵对方一名后卫,在比赛裁判发出罚球信号10秒内完成。罚球所消耗的时间不计入比赛时间。
(2)在下列情况下,对球队给予警告:
A.球队运动员以外的人员在比赛期间进入飞行员区域。
B.球员或教练对裁判、对手球员、对手教练或观众的不文明行为。
C.球队在未经裁判同意的情况下导致比赛延迟开始。
D.场上球员数量与无人机足球数量不符。
(3)在下列情况下,可以直接给球队判罚黄牌:
A.在一局比赛中前锋球员(得分球员)发生变化。
B.针对对方不文明运动员、教练的不文明行为。
C.任何故意干扰对方比赛的行为。
D.比赛中运动员人为接触无人机足球。
E.在同一场比赛中,因相同原因被警告两次,该队将被判黄牌。
(4)在下列情况下,可以直接给球队红牌:
A.未正式提交注册的球员上场比赛。
B.球员或教练对裁判、对手球员、教练或观众的严重不文明行为。
C.场上球员的危险行为或危险动作。
D.同一场比赛被出示2张黄牌时即同时出示红牌。
E.当红牌被出示时,整场比赛立刻结束,被出示红牌一方判负。
7、遥控模型飞机绕标
7.1技术要求:比赛模型为模型自制。模型翼展 1.0 米(误差不超过±50 毫米), 机身长在 800—1000毫米之间,主体结构材质为 KT 板;以电动机为动力,动力电池限用不大于 3S2200mah 的锂聚合物电池。
7.3比赛模型:选手自备。
7.4比赛场地(见图3):选手操纵飞机按逆时针方向围绕两根标志柱飞行,两根标志柱间距30米。
7.5比赛时间:每轮比赛时间为 2 分钟。自裁判下达起飞指令后开始计时。
7.6比赛方法:选手操纵飞机按逆时针方向围绕两根标志柱进行竞速飞行。选手应当站在划定的操纵区进行操纵,不得跟随模型。
7.7成绩评定:每轮比赛2分钟计时完毕后以选手完成飞行的圈数(最后不到一圈的成绩不记)为准,两轮比赛后取最高轮作为成绩,如在判定冠亚季军中出现最高成绩相同时,对比另一轮成绩,另一轮成绩高者胜。
7.8判罚:
模型在飞行中触地,此圈不记入成绩。
模型在飞行中越过两个标志柱之间的中线,此圈不记入成绩。
模型飞跃安全区,此轮记0分。
模型在飞行中发生意外情况如倾覆,出界等不能继续飞行时,选手需尽快派遣助手进入场地恢复模型,放置在意外情况发生时的位置后助手离场后方可继续飞行,此圈不计入成绩。
图3 遥控模型飞机绕标场地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