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问个关于FMS与朗宇电机的问题

楼主(2024-11-06):
我在网上看到的,FMS的3536系列无刷
电机
与朗宇的2814无刷电机性能大致相当,请问这个是怎样对标的呢?

网友A:
两种不同的型号表示方法,3536是指电机外壳尺寸(直径和长度),而2814是外转子电机
外壳直径为28毫米
内部定子长度为14
毫米
。这可在网上搜索“无刷电机型号含义”能找到的。如何对比要根据电机具体型号来看,如多大KV值配多大的几叶桨用多大功率供电的电池后拉力测试能达到多少牛,这个在电机的说明里应该有,如果没有可能在网上找相同型号的查看。如果相同供电功率下拉力相似就可以相互替换。

网友B:
因为3536的定子尺寸就是2814

网友C:
第一眼粗略看电机自重吧,毕竟自重相当的,功率都差不多,然后就是看安装位置和kv了,或者说厂家提供的多大电压多大桨下的拉力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们的解惑!